【大力电子】Spektrum DX3R遥控器进阶教程4

楼主(2014-04-11):
DX3R微调当量调整
微调开关每拨动一次,实际上是按照一定的量来动作的,而这个微调量的大小,是可以调节的,我们来到了trim step选项下,可以根据各个通道的特性来调整各自的微调当量。

DX3R微调当量调整细节
比如说转向通道,可以将微调当量调大,这样可以很快速容易的调整舵量到需要值,如果是油门通道,还可以适当的减小微调的当量,这样油门的调整就变得非常的细腻和柔和。

DX3R系统重置进入界面
进入系统重置界面的情况。

DX3R功能重置
可以重置的内容有遥控器参数和模型名称,模型参数是第二项,重置的最终效果是校准各通道并恢复出厂设置。

DX3R通道监视器
通道监视器是很实用的一个模型遥控器功能,高端遥控器才会配备这些数字功能,能有效的坚实各个通道的状态。

DX3R通道监视器使用
比如说我们不知道遥控器的具体状态,可以打开监视器,这个时候每个通道的舵量都可以清楚的显示出来,遥控器的舵机的中位也可以显示,搬动通道摇杆的时候,还可以动态的显示通道情况,如果这个时候遥控器设置了通道混控的话,也可以马上就知道,利用遥控器通道监视器还可以在排除车辆故障时大显身手。

DX3R系统调整功能
DX3R系统调整功能包括很多子功能,有开关定义功能、用户名指定功能、遥控器面板对比度和系统低电警报电压。

DX3R系统用户名调整
定义自己的用户名是很好的,都用一样的遥控器时,可以避免拿错遥控器,造成遥控失误和事故,调整很简单,转动多功能滚轮即可,写好自己的名字后,再按一次滚轮即可。

DX3R系统开关定义调整
我们之前见了很多个开关,从A到F,这些开关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设置比较多

DX3R系统开关定义示范
这里是遥控器的开关配置,A转向微调,B油门微调,C转向率,D第三通道开关,E次级舵量开启,F计时器开始与关闭。

蓝天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滑翔机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沈淼章谢谢分享
寒心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逍遥一派顶你到天亮

网友:
沈淼章不错
小鱼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