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电子】FUTABA 6EXHP遥控器的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4-04-11):
使用遥控设备时,应该先打开遥控器,再接通接收器。当关闭系统时候,应该先把接收器关掉,再关遥控器。请不要将设备竖立放置,发射机会因风吹倒下,而使操纵杆形成操作状态,从而引起舵机或控制表面被损坏,或者模型的引擎被打开,而引起操作者受伤。发射机天线不要从顶端向下推压,否则可能折断天线。应该从天线底部一节一节地收入发射机内部。

发射器
发射机可在FM(PPM)和PCM两种调制模式中选择其一。当前选择的调制模式,会在液晶显示器上显示。数据的输入和读取更加容易和迅速。系统可以记忆六架模型的数据。初学者可以调整操纵手柄的长度,从而获得良好的手感。双重比率(d/r)、惰速切换、油门保持和陀螺仪感度都可通过开关控制。这个发射机的陀螺仪设置功能可以设置两个不同感度的陀螺仪,陀螺仪可以采用FUTABA GY401、GY502、GY601。

FUTABA 6EXHP发射机各操作开关功能的简单描述

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双重比率开关或称双系数开关 Aileron, Elevator and Rudder dual rate switch

这个开关是切换副翼、升降舵、方向舵控制比率的,比率可以设定成你比较喜欢的状态。通常,当开关处于“UP”时,表示高比率,当开关处于 “DOWN”时,表示低比率。这个开关也可以切换成按指数比率操作。

油门保持开关 Throttle hold switch
油门保持开关的作用是在自动转换下降时因操作油门保持开关,使引擎的油门固定形成减速状态或使化油器锁紧而形成停止。微调油门的位置以其基准加减 50%来作动作的设定。
挂绳钩架 Neck strap hook

用于连接挂绳的扣环。
副翼/油门控制杆 Aileron/Throttle Control Stick

这个控制杆可以控制接收器中的通道1(副翼)和通道2(油门)所连接的伺服机构。
微调开关(所有) Trim levers (All)

可以改变每个伺服的中立位置

电池盖 Charging Jack

卸下后用来安装发射器电池。
电源开关 ON/OFF Switc

数据输入滑动键 Data Input Lever
用于改变在LCD液晶显示屏上显示的各种不同功能的数值。

模式键 Mode Key
用于在“13”或“14”(仅PCM)种功能状态中滚动。
Select key(选择键)用于选择各种功能和数据。
油门关闭按钮 Throttle - Cut Button

用于将油门立即完全关闭。

升降/方向控制杆 Elevator/Rudder Control Stick

这个控制杆可以控制接收器中的频道3(升降舵)和频道4(方向舵)所连接的伺服机构。

惰速切换开关 Idle - Up Switch

操作这个开关来改变模型的飞行状态,切换后可以使用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来完成特技飞行(横滚、翻筋斗、失速倒转等)和3D飞行。

陀螺仪/通道5 Gyro switch/ Channel 5
你可以在接收器的频道5上连接感度调节器来控制双感度陀螺仪。

天线 Antenna
发射无线电信号。在天线没有完全伸出时,建议不要飞,否则可能因为遥控范围缩小而导致你的模型丢失或失控。另外,天线不要与其它物体捆绑在一起,以防移动发射机时折断天线。

网友:
达人到此一顶

网友:
沈淼章顶你哈哈

网友:
天捷力希望多多分享

网友:
濮真顶你到天亮

网友:
沈淼章希望我们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