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电子】滑翔机遥控器基本设定(9XII)

楼主(2014-04-11):
滑翔机遥控器基本设定(9XII)
--依原厂建议组装好该补强的建议先做补强,重心调整到原厂建议点,再来就是基本设定了, 小弟使用的遥控器为JR 9XII,所以在此以9XII为遥控器示范调整,机型就以我的最爱Mini-Graphite 4 flap power edition V tail。(no flap的也有叙述)--
--伺服机插槽--
1. THRO (Throttle) ------------ LAIL
2. AILE (Aileron) -------------- RAIL
3. ELEV (Elevator) ------------ ELEV (V型尾的左边)尾朝自己
4. REDD (Rudder) ------------- RUDD (V型尾的右边)尾朝自己
5. GEAR (Gear) ---------------- MOTO or RFLP (Dual Flap作动时)
6. AUX1 (Flap) ---------------- FLAP or LFLP (Dual Flap作动时)
7. AUX2 (滑翔机模式中内订由油门杆直接控制,也可以把它Disable掉)(spoiler L)
8. AUX3 (spoiler R)
9. AUX4 (脱钩)
10. AUX5 (收轮)
11. Bat (接收电池插孔)

一、系统设定:(按下ENT键开启电源进入)
1.        Type Select:选择滑翔机模式。
2.        Wing Type:选择V tail ACT.(非V tail则设定INH) Dual flap ACT.(单襟翼则设定INH)。
3.        Device Select:Speed选为FMOD SW,LAUN选为INH。(飞行模式由飞行模式拨杆选择’速度’、’巡航’、’热气流’切换,不使用起飞模式,降落由butterfly模式控制。 MOTO使用MOTO SW—ACT;FLAP使用FLAP LEV—ACT;TRIM调成FM(依飞行模式各自微调各自记忆)。

二、基本设定 (飞行模式选为Normal)

1.        内部微调(SUB TRIM):先设定内部微调(SUB TRIM)调整各舵面到中立点。
2.        大小动作设定(DUAL):可设定为随着飞行模式自动变更或是依大小动拨杆变更动作大小(AUTO内各飞行模式设定为SW),建议使用后者,选择性较灵活。
3.        动作量调整(TRVL ADJ.) :设定伺服机最大行程,参考原厂建议动作量设定,再依飞行习惯调整。(BATTERFLY模式时若行程太短也可作调整)。
4.        副翼混控襟翼(AIL FLP M):Pos1设定+20%左右设定为RUD大小动拨杆切换,调整时最好是能够使副翼与襟翼动作量一致(但是好像粉难,尽量就好,我是不管他),设定好后能够使副翼的动作更灵敏。我是在做动作时与冲场及绕圈时使用。
5.        副翼差动(DIFFEREN.):因副翼向下时的效率比向上时的效率较佳,故设定差动来调成上下效率相同(也就是向下行程调小一点),因机型不同设定百分 比也有异(这里依飞行模式AILE设定CRUISE--+50%;SPEED--+30%;THERMAL--+70%;FLAP全部设定为0%也就是不 做设定)。
6.        副翼与方向舵混控(AIL迳RUD M):使用副翼转弯时,机身会以倾斜的方式做转弯的动作,若使用方向舵来做补偿,可降低机身的倾斜度就达到转弯的目的,这里依飞行模式设定CRUISE- -Left+65%--Right+65%;SPEED—Left0%--Right0%;THERMAL--Left+75%--Right+75%, 当然也是依机型特性来做设定。(我的原则是盘热气流时尽量使用RUDDER做转弯的动作)。
7.        BUTTERFLY:在滑翔机而言是作为空中煞车的功用,两副翼向上打(约5~10mm)而襟翼向下打的,襟翼一般是向下大于60度较能感受到煞车的功能 (建议80度左右较优),记得也要设定升降舵来补偿(这里是补降舵约3mm),维持机身的水平(应该是机头微微向下),试飞时要在高一点的地方是此功能, 否则很可能造成机头上扬而翻车。

楼主:
三、 飞行模式进行设定
以9XII为例,有五个飞行模式可设定,起飞、巡航、热气流、速度、降落,这五个内,除了降落模式可以BUTTERFLY来达到目的外,这里用到三个模式。
先在FLPA RATE内设定(%量可依机种不同或需求不同增减)
        UP        DN
CRUISE巡航        0%        0%
SPEED速度        +10%        0%
THERMAL热气流        -10%        0%

再于FLAPRN MX内设定(仅供参考请依飞行特性做调整)
        FPRN        ELEV
        UP        DN        UP        DN
CRUISE巡航        0%        0%        0%        0%
SPEED速度        +125%        0%        -100%        0%
THERMAL热气流        0%        +125%        0%        +119%

1.        起飞(LAUNCH):动力起飞不须设定起飞模式,以cruise模式起飞即可。若是拖曳或以绞盘起飞则须依飞机特性设定camber加大(即副翼与襟翼向下约5~10mm,使浮力增加起飞初速降低一点)再依飞机特性作升降舵补偿调整。
2.        巡航(CRUISE):就是一般正常飞行模式,基本设定完成后的模式,若您觉得原厂重心设定后飞起来怪怪的,您可以在此模式下做微调(个人是在FLPA RATE内做调整,当然也可以使用TRIM的功能。此模式下副翼混控方向舵时可做约30~50%的混控程度(依个人飞行习惯) 。
3.        热气流(THERMAL):当飞行至一高度关动力滑翔发现有气流时,可以切换到此模式,有可能会一直扶摇直上也有可能更难飞(因为气流不见了),副翼与襟翼向下3mm左右,升降舵做补偿,让飞机平飞。热气流模式在转弯时,建议使用rudder转弯也可将副翼差动设大一点也就是副翼向下的动作小一点。
4.        速度模式(SPEED):此时将副翼襟翼设定向上2~3mm左右,飞机会突然速度加快的下降飞行,也可以使用升降舵补偿降低其下降率,这里不做副翼混控方向,副翼差动与cruise设定相同,作rolling roop都用speed模式完成。
5.        降落模式(LAND):就使用butterfly降落。

四、这里说的是动力滑翔机,也就是说要设定动力的相关设定:
1.        动力装置于第七动(AUX2)因为第一~第六动都被伺服机装满了。
2.        有人说为甚么关动力时飞得平平稳稳的,一开动力后马上机头上扬,也有人问说滑翔机的动力要不要做偏角,这里不多说,因为很多动力滑翔机的防火墙在出厂时就 已固定好了,要改偏角很麻烦的,所以如果有开动力机头就上扬时,那就使用一个程序混控来修正了;开启程序混控PROG.Mix6(个人习惯一般混控由第六个开始使用),设定MOTO→ELEV  (每台飞机特性不同需作微调,不做开关设定)。
PROG.Mix6        Pos 0        Pos 1
无开关        UP        DN        UP        DN
MOTO→ELEV        0%        -15%        0%        0%

3.        因为9XII内部已设定MOTO为第五动作控制,所以再开一个PROG.Mix5将MOTO改控制AUX2设定MOTO→AUX2 (不做开关设定)
PROG.Mix5        Pos 0        Pos 1
无开关        UP        DN        UP        DN
MOTO→AUX2        100%        0%        0%        0%

4.        开关一开,动力全开是一般标准的作法,但不是要比赛不用那么拼啦,右手边还有一个LEV(AUX2 LEV)可以使用,就把它当作油门来用吧,再开一个PROG.Mix4设定AUX2→AUX2  Pos0  ,开关设定为MOT,如此滑翔机也有节流阀控制了喔,不会在让强大的动力给吓到了,而且在气流不足的地方也可开开小动力悠闲的飞喔。
PROG.Mix4        Pos 0        Pos 1
开关设定MOT        UP        DN        UP        DN
AUX2→AUX2        0%        0%        -1250%        -125%

五、 9XII内滑翔机部分对于TIMER多增加了TIMER2可使用,主要就是要给动力滑翔机计算开动力时时间的计算,我们当然也拿来用吧,进入TIMER内 将TIMER1及TIMER2给开启,正数倒数依个人高兴使用,若要计算开动力时间当然要将对应的TIMER设定成MOTO SW了。

ALANTO MAY/30/2006
ALANTO JAN/02/2007

原作 alanto
转自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viewthread.php?tid=39594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很感激
装甲运兵车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滑翔机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sbkl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沈淼章希望我们成为朋友

网友:
风情顶你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