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电子】遥控器DIY改装-模拟器升级篇

楼主(2014-04-11):
遨游遥控飞机世界的省钱术
   由于飞机的造价不菲,人命更是千金难买,现在不管是民航机或军机,新进飞行员的训练越来越依赖模拟机;而这样的观念已经导入遥控飞机的世界。我们曾在第 174 期飞行空间单元介绍网路上 FMS (Flying-model-simulator) 2.0 版Beta 7 免费下载的模拟飞行软体,并预告将介绍 DIY 连接线的制作,深获得读者广大回响。由于找不到适合的人选来作示范,踌躇好一阵子,只好由笔者亲自下海,以饕读者。不过在此声明,本示范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进行连接线制作,其实只要有基本电子电路的功力和电路图,一定可以制作出比示范更精美的连接线。
预防栽机 省钱有理
  对于初学遥控飞机的人来说,直接购买遥控飞机学飞行,常因为不熟悉操控,「栽飞机」的情况屡见不鲜,买飞机、修飞机的开销似乎是很可观的,许多人也因此打了退堂鼓。若是先经由模拟飞行软体熟悉操控之后再正式上阵,可以避免很多失事的意外,增加遥控飞行的成就感。然而有了模拟飞行软体之后,使用键盘来控制飞机总是缺乏了真实感,所以本篇报导介绍各位如何自己去完成Futaba及JR遥控器的连接线,让自己更省钱、更模拟遥控飞行的真实。
便宜买材料
  首先我们要去电子材料行购买材料,以笔者采买的经验来说,一条连接器的材料还不到40 元,所以 DIY 相当划算喔。Futaba 遥控器的连接线所需的材料有二米至二米半两芯电线一条、印表机接头 (25芯) 一个、三公分单芯电线2条、六芯 Midi 接头一个、功率 1/4W 的 5k、20k 欧姆电阻各一个及 NPN 电晶体型号 PN2222 一个。
  另外JR遥控器的连接线所需的材料有二米至二米半两芯电线一条、印表机接头 (25芯) 一个、单音耳机接头一个、功率1/4W 的300k、200k、2.2k 欧姆电阻各一个及NPN电晶体型号 PN2222 一个。
备妥制作工具
  当我们买好材料以后,接下来便是准备相关的工具,焊接的工具当然是少不了的,工具清单如下:烙铁一把、焊锡、斜口钳一把、十字起子一支、热融胶及美工刀一把。这些东西都备妥之后,就可以进行连接线制作了。
Futaba 连接线遥控器端接头制作
  首先将 Midi 接头拆开成为接头座及2片外壳,外壳为接地端。将两芯电线一端割开,剪出约8mm的裸芯,焊接前最好先将黑色的胶壳套进电线。然后黑色电线为地线与 Midi接头外壳焊接在一起,另白色电线为信号线与接头座第2脚焊接在一起,焊好之后检查接点是否牢固,最后将 Midi 接头的黑色胶壳装回,遥控器端接头即告完成。
Futaba 连接线电脑端接头制作
  连接线与电脑的介面为印表机接头,制作时会比遥控器端麻烦,但不会太难,只要小心就可以把它完成。焊接前提醒大家,因为整个电路会隐藏于印表机接头盖中,应注意接脚长度不要过长,折弯接脚时注意不要过猛撇断或两两相接造成短路。我们可以先参考电路图,然后以最经济的方式直接将电子零件接在一起,节省了买面包板接线的工时,但缺点比较不美观。
  第一个步骤将电晶体右边接脚与 5k 欧姆电阻及电线焊接在一起,第二步骤将5k欧姆电阻另一端与印表机接头第16点焊接,第三步骤将电线另一端与第10 点焊接,第四步骤将电晶体左边接脚与3公分电线及地线焊接在一起,与地线焊接在一起的电线另一端焊接于第18点,第五步骤将电晶体中间接脚与20k欧姆电阻焊接在一起,电阻另一端与信号线焊接在一起,电路部分即大功告成。最后用螺丝将印表机接头盖锁上即可,如果还有余力以热融胶将印表机的尾端封住,增加整条连接线的耐用性。
JR 连接线遥控器端接头制作
  先将单音耳机接头拆开,比起 Futaba 的 Midi接头要简单许多,较长的脚是接地端,而较短的脚为信号端。最好先将黑色的胶壳套进电线,然后将两芯电线一端割开,剪出约 8mm 的裸芯,黑色电线为地线与接地端焊接在一起,另白色电线为信号线与信号端焊接在一起,最后检查焊接是否牢固,在装回耳机接头。
JR连接线电脑端接头制作
  与 Futaba 遥控器相同与电脑的介面为印表机接头,我们参考电路图直接将电子零件接在一起,这里的做法第一个步骤是先将电晶体中间接脚向上折,然后稍微将左、右两只接脚扳开,距离为印表机接点第10点与18点的长度,弄好之后将电晶体放进第 10 点与 18 点的接头,第二步骤将电线信号端插入第18接点,第三步骤将300k欧姆电阻折ㄇ字型,距离为印表机接头第10点与16 点的长度,然后放入该两点,第四步骤将200k欧姆电阻一端插入印表机接头第16点,插好之后分别将第 10 点、18 点及 16 点焊接。第五步骤为与印表机接头第 16 点焊接好的 200k 欧姆电阻另一端与电晶体中间接脚先并联焊接在一起,第六步骤再与2.2k 欧姆电阻串联焊接接,2.2k 欧姆电阻另一端与接地端焊接,电路部分即大功告成。最后用螺丝将印表机接头盖锁上,尾端用热融胶封住即可。
连线测试
  虽然所示范的电路很简单,可都经过实际连线测试的喔!因为 Futaba 和 JR 遥控器都有提供介面,只要将连接线与电脑及遥控器接一接即可进行连线测试,不过飞行前得先配合模拟飞行软体作一些设定上的变更,在画面上端的选单栏选择「控制」的类比控制后,会出现「无线电遥控设定」之介面选择对话框,将介面设为平行埠/序列埠 IRQ介面32位元 -VDX,随后按下「资源」钮,选择LPT1 (印表机连接埠) 。然后再按下「对应/校准」钮,进行 8个通道发射机校准,圆形移动拨杆几次,直到涉及所有范围,然后将拨杆置中即可。这些设定及校准完成后即可享受模拟飞行的乐趣了。
论坛

网友:
九千里能多点图片吗

网友:
山炮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海豚的心事到此一顶

网友:
木有图片真的很难看下去
断肠草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刀客能多点图片吗

网友:
爱飞能多点图片吗

网友(2017-09-28):
看多了,自己也想折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