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Futaba12/14动发射所用的村田电位器详解(转4BE...

楼主(2014-04-12):
村田这款元件的官方名称叫做:角度探测电位器

■特点

1. 密封结构可防止灰尘与液体进入内部件,使之达到性能稳定性。

2. 可对应高温无铅焊接。

3. 优良的电阻材料与高可靠性滑动片可以达到1M旋转。

4. D形贯通孔式转子可选择任何一种齿轮外形。

5. 可提供引线型端子。

6. 超薄型 (高度为2.1mm)。

7. 采用未使用铅的镀金端子。

■用途

1. 机器动物

2. 汽车开关

3. 电动机驱动件

4. 无线电控制设备

5. 电动自行车

命名方式:

之前一位模友卖的12Z 14mz用的:

12FG价位比较低,现在保有量很大,它所用的电位器是白色的,市面上找不到卖的,能不能用12Z,14mz所用的蓝色这种呢?对比一下上面两张图,发现其实只要对比转子孔尺寸是否一致就可以了(只要是AE,D孔/直径4.0mm)。晚上回去拆拆看

下面是一些很有用的信息:

注意事项 (保管与使用条件)

1. 存放在温度为-10℃到40℃相对湿度为30到85%RH的条件下。

2. 不得存放在腐蚀性气体介质下。

3. 必须在交货后6个月内使用。

4. 请在使用前打开包装。

5. 不得存放在受日光直射的场所。

6. 不得在下列环境中使用旋转位置传感器,如果您想在下面未列出的环境中使用旋转位置传感器,请在使用前与村田制作所销售代表咨询。

 (1) 腐蚀性气体介质 (如氯气、硫化氢气、氨气、亚硫酸气、氧化氮气等) 下

 (2) 液体中 (如油、药液、有机溶剂等)

 (3) 多尘、不清洁的场所

 (4) 曝露于日光直射的场所

 (5) 受静电和电场强度影响的场所

 (6) 受海风直吹的场所

 (7) 其它与上述类似的场所

注意事项 (焊接与安装) -SV01A型

1. 焊接

 (1) SV01A系列可以使用回流焊接方式或烙铁进行焊接。不得使用波峰焊接方式 (浸泡)。

 (2) 请适用我们的标准焊盘尺寸。焊盘尺寸过大可能会引起焊接表面张力的作用而发生位移,焊盘尺寸过小可能会导致PCB的焊接强度不足。

 (3) 标准焊接条件

  (a) 回流焊接:参见标准的温度分布。

  (b) 烙铁:

   >烙铁头温度 最高360℃

   >焊接时间  最长3秒/端子

   >直径    最大3mm

   >烙铁功率  最大30W

  如焊接条件与上述条件不符,请在使用前咨询村田制作所销售代表。如果焊接条件不适用,即焊接时间过长或温度过高,旋转位置传感器可能与其规定的特性不符。

 (4) 焊料用量既不得过小,又不得过大。焊料用量过小可能会导致PCB焊接强度不够,焊料用量过大可能会在端子之间产生接桥。

 (5) 烙铁不得与旋转位置传感器外套接触。如果发生此类接触,旋转位置传感器可能会受损。

2. 安装

 (1) 安装旋转位置传感器到PCB上时,不得施加过大的力(最好最大为9.8N(参考值;1kgf))。

 (2) 不得扭曲或弯曲PCB,以免旋转位置传感器受损。

3. 清洗

 由于其结构为开放型,不得进行清洗

网友:
精灵希望我们成为朋友

网友:
:D
断肠草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老刘的烦恼学习了
风铃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胖子老李不错
滑翔机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光华人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