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SPEKTRUM DX6I 开启工程模式(转ANTI-G)

楼主(2014-04-12):
SPEKTRUM DX6I 开启工程模式

注:定义原始的开关状态为拨动到位置0。每次进入一种功能都是从此原始状态开始设定。

关机状态,把左右摇杆的横轴微调向内拨(左摇杆的向右,右的向左),保持,然后开机,出现如图所示的版本号,意味着进入工程模式了。放开微调,这时屏幕无显示。

查看版本号:只要把左摇杆的横轴微调向右拨就会显示版本号。

屏幕坏点测试:拨动RUDD D/R开关到位置1,可以看到全屏黑,检查屏幕有无坏点。恢复,拨动TRAINER开关,或者按下THROTTLE CUT开关可以看到屏幕出现条纹测试画面。

开关测试:拨动GARE/F MODEL开关到位置1,进入开关测试介面,拨动其它开关可以看到相应通道的参数(0/1)变化。

摇杆参数设置:把右上角的开关(MIX&TH HOLD)拨到位置1(TH HOLD),就可以看到摇杆的位置参数。

在MIX&TH HOLD开关拨到位置1的基础上:

1.        拨动ELEV D/R开关到位置1,可以进行两支摇杆(四轴)的低位行程设置,把摇杆推到四个轴的极左和极下,屏幕上的参数会变化并自动记录;

2.        拨动FLAP/GYRO开关到位置1,把摇杆放在机械行程的中间,设置摇杆的中立位置。

3.        当AIL D/R开关在位置1时,推摇杆到四个轴的极右和极上,设置高位行程。

全部开关回到原始位置,按下滚轮,进入普通模式查看各通道信号输出情况

网友:
精灵顶你哈哈
三叶草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风铃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许灵顶你到天亮

网友:
无所求希望多多分享

网友:
刀客能多点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