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以及充电器的几点疑问,求科普。。

楼主(2014-04-13):
1. 关于电池的C参数,能详细地说下电池C参数在应用上的意义吗?比如其他规格相同的电池(比如11.1V-2200mA-3cell-80C跟11.1V-2200mA-3cell-60C )不同的C值意义在哪里?哪些场合该用高C,哪些场合该用低C?
2. 关于mA跟cell,2200mA 3cell 这个2200mA指的的是3cell一共2200mA还是单cell就2200,3ell合起来一共6600mA? 如果是合起来的数值那就有点违反常理,一般认为重量跟电池容量成正比,但现在同样的容量下,4cell比2cell重量上最多要重达三倍,这合理么?
综上对各种参数的疑问,新手在购买电池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原则?怎样才能购买到适合自己的电池?

充电器方面,这个对电池的寿命至关重要,购买充电器的时需要了解哪些常识,购买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我和航模有个约会——我的梦》
http://www.moz8.com/thread-24524-1-1.html?x=7741
写了篇小短文,希望大家多指导谢谢

网友:
一:C数是个最大放电倍率,比如11.1V-2200mA-3cell-80C,最大放电电流能达到80*2200mA=176A,跟电芯和结束无关,只跟你电池容量有关。
二:2200mA 3cell,容量是单片容量,锂电是串联的,不是并联的,串联电压相加,并联容量相加

楼主:
那这么说单引擎固定翼的话一般不需要这么大(176A)的放电电流,2200mah的有个20C也够了。最大到44A,我电调才30A。
那我用两个30A电调并接在同一个电池上的话是不是要配3300mAh,20C的电池(3.3*20=66A,电池要留点余量),这样算正确不?

网友:
电调并联还真没听说过,可以试试

楼主:
那电池跟充电器方面呢? 选择合适的电池以及充电器有什么讲究,老鸟谈谈经验吗

网友:
首先解释一下电池的放电系数,也就是C值,我们平时的手机电池是2…3C这个样子,但是航模的动力电池一般可以达到20C~3OC,因为动力电池需要的电流输出大,而手机电池不用。你可以把C值理解为水龙头阀门开关的大小,开关大放水就快。
关于

网友:
再说电池并联和串联的关系在这里我继续用水来比喻,如果我两块电池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这是并联,比喻是两瓶水加到一个容器里面,容器水面高度视为水压指数(水面越好水压越大,比喻电压)此时水面高度和原来是一样高的,但是水的容量变成两瓶水了
并联电池,电压不变,容量相加

如果是串联两块电池分别一个正负相接,留出一正一负输出,此时电压相加容量不变

网友:
充电器呢,一般我们要求把每一块电池电压加到4.2V,才算充满。模型动力锂电电池充电器电压一般都是4.2,还有一个指数就是电流大小,一般301充电器充电电流是1.5A,给你大致描述一下电池的充电曲线,一般刚开始电池电压在4.0以下时,充电器会全速充电也就是最大功率1.5A充电,如果使用1.5A充一个小时的话就是说充电器给电池充进去1500mah电量。
我们评价充电器好坏首先说质量,充电结束时电压是否精准(4.20V)
我们为什么称他为平衡充呢?首先他就是说三块或者多块电池电压必须是平衡的,通通都是4.20
一般来说B6智能平衡充电器可以满足大众使用

楼主:
并联好理解,串联电压相加也好理解,但为什么串联容量没变呢? 这怎么理解,用楼上水的比喻貌似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