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轴飞行器(图解)(未完待续……)

楼主(2014-04-20):
看到很多人在做这个单轴的飞行器,感觉不错,于是忍痛之下买了一些KT板。

买来之后,感觉这个真的好脆弱。

用自己的飞控板,做个单轴的飞行器试试吧,等着遥控器和电池呢,还没有调试呢。

等待后续……

废话少说先上图。

这是买来的KT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器的,在航模实验室那里盗来的工具。

切割KT板子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板子样子的。

这个是大致的尺寸,没有那么严格的。

需要两个拼板的。

设计的电机安装方法的

这个页面一定要沾好了,最好使用纤维胶带的。

楼主:
占下一层楼,待续……

网友A:
这个不能称之为单轴飞行器,只能为垂直起飞固定翼,它的主要飞行为固定翼模式

网友:
等待首飞

网友:
感觉这玩意难玩
要那种特别有方向感的人
我不适合

网友:
高手云集 果断围观

网友:
是爷们的娘们的都帮顶!大力支持

网友:
顶起顶起顶起
山顶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称之为单轴飞行器,只能为垂直起飞固定翼,它的主要飞行为固定翼模式{:1_12 ...

多谢指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狼哥大驾光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位支持

谢谢

网友:
本人持保留意见
这不能称为单轴,因为还有4个可控气动舵面。如果这算是单轴飞行器的话,那么单桨动力的固定翼飞行器全可以称作单轴飞行器了。
先确定一个定义:现在常见的多轴飞行器,只有动力轴、没有气动舵面。而且通常以偶数动力轴出现。比较特例的有Bi(所谓阿凡达)2轴飞行器,其实Bi可以理解为变种4轴,因为其中2轴变身为纵向偏转轴;还有Y3,其实也是4轴,有1轴变为尾桨轴侧摆轴。
还有,现在普遍认为Bi 2轴飞行器是阿凡达飞行器,其实仔细去看 阿凡达潘多拉战神,就会发现它是共轴双桨的,再加上X、Y向摆动,其实可理解为8轴飞行器。

网友:
其实楼主这个飞行器有潜力开发成“直接力控制”飞行器。
楼主可以先去搜索“直接力控制”,晚上如有空的话,画个示意图发上来。
现在下班回家

网友:
LZ用的什么飞控,以前用KK做过一个,没成功,期待LZ试飞视频!!!

网友:
这种,,,,,,你能控制得住他的自旋?感觉有点困难啊

网友:
挺有意思 等待视频

网友(2016-06-02):
我觉得,这个就是固定机翼的飞机的吊机模式,不过加了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