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dsx7关于感度的三种设置 (转和熙)

楼主(2014-04-25):
最近入手这个控的人很多 但是感度的设置始终是个问题
连着占了两楼 把3种分开说 版主请见谅 之前就是混着说的 没弄清楚
先说下这个控 在有sens的情况下 sens里只有RUDD和F.MODE两个选项也就是说只能进行2个设定 加上没有sens的设定就是3个 不废话 看图
这是第一种 感度插5通 将aux2设置成了油门锁定开关 原本的T.HOLD开关设置成了感度切换 优点是可以随时在sens里对感度进行调整 缺点就是GEAR开关废了 比较适合新手

这是第二种
感度插aux2 油门锁定不变 设置如图 优点是GEAR开关省出来了 缺点就是感度与飞行模式同时切换 也不能算是缺点吧 个人喜好不同而已

这是第三种  利用ADJ对感度进行调整 特点是省出了GEAR通道 并感度不与飞行模式联动  缺点是要通过ADJ慢慢对感度进行调整 理论值锁尾在45-50左右 非锁尾25左右 实际没试验 觉得麻烦 另有一种对aux2和gear混合的安装 这样无法进行感度的切换 因为在aux2或者gear通道不是本身通道的情况下 并不能进行正负切换
感度aux2或者gear随便 插哪个就调哪个的比率

网友:
我擦!我要沙发!
滑翔机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路过的帮顶
山顶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有空一起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