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电子】A版大九简单拆机图,想改油门的兄弟可以参...

楼主(2014-04-25):
前两天收了一台A版大九,但是运输途中被顺丰快递搞断了一个纽子开关,拆机换开关的同时顺便把油门也改成了H版那种无定位手感的,上两张拆机图

首先取下电池和高频头,把背面的5颗螺丝拆掉,四周的四颗是短螺丝,中间那颗是长螺丝,然后从下面慢慢的把背板翘起,注意高频头插座那里,小心不要把针脚搞歪,拆掉背板后看到第一层电路板:

注意一下排线的顺序,以免安装的时候搞乱了

然后拆掉板子上的螺丝,拔掉左右和上面的排线,注意那种宽排线,插回去的时候比较费劲,要小心,拿掉第一层电路板后,看到摇杆的电位器,把左面那个金属片拆掉,自己用铜片做一个平的换上去(把原来的金属片砸直是不行的,因为上面有压痕,装上去仍会有涩涩的手感),动一动油门杆,看看手感是否合适,如果有不顺畅的感觉,可以在金属片的前面弯一个小弧度,调整弧度的大小直到手感满意为止

最后,把所有东西恢复原样,大功告成!

网友:
小三能在详细点吗

网友:
路过 帮顶 嘿嘿
三叶草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