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电子】福特巴(Futaba)T8FGS遥控器教练功能相关说明...

楼主(2014-04-30):
最近不少模友问到我福特巴教练线的事儿,为了让更多的模友受益,我把针对T8FGS遥控器的教练功能设置单独拿出来说一下,除了把futaba遥控器的通用原则解释一下,更把FG系统的遥控器做一个特别说明,避免购买遥控器的兄弟走弯路,以下。。。

写在前头的几点大原则
因为肥猫(tokyloky,张杰)在研究福特巴各款遥控器后发现不同的操作系统,有关教练功能的设计区别非常大,但是几大基本原则还是能固定的,所以这里都单独列出来,先满足这些大原则,你的教练功能才能顺利设置下去。
1.       不管你是什么型号的福特巴遥控器,不管你教练机还是学员机,请把发射模式调整为PPM模式,谢谢。
2.       学员机设置完毕后,请关机,有独立发射模块的朋友,更请摘掉发射模块,教练机只需要学员机发过来的ppm信号,发射信号一边呆着去吧。
3.       通道定义上的norm代表通道设置按学员机的设置走,Func代表通道设置按教练机的设置走,mix代表通道设置两个机器都有话语权,但是学员机的微调话语权只有30%(特指10CG系统,其他系统这个数值有变化),off当然就不用说了,这个通道不管教练是否给你权限,你都没有控制权(比如教练不想让你玩油门,就给你设置个油门OFF) 。
4.       使用CG操作系统的futaba用户,如果连接教练线后,学员机屏幕右上角的XXCG字样(比如10CG)变为err,请不要担心以为自己机器坏了,这可能是主机操作系统版本不同或者是你使用了山寨教练线的缘故,只要能正常教练就行,多个err字样,你会死啊?!
5.       教练机和学员机的初始状态(通道定义、微调位置、混控内容及类型等)要一致,这是为了控制安全而准备的,别让教练为了你的低级设置失误而在旁边骂街。
6.       当你在遥控器上更换成另一架飞机的设置时,教练功能自动失效,需要重设,这也是为了让教练不骂街哈。
7.       教练在放权给学员时,手是按着教练开关的,飞机需要救援或者出现错误操作时,教练松开教练开关,控制权回到教练手里。
基本原则说完了,也该进行下一步的T8FGS教练设置了
话说FG系统比较特别,如果作为学员机,那么好办,只要是方口的福特巴教练线,就可以满足要求,如果FG系统作为教练机,硬件的兼容性就够你头疼的了,以下是FG系统和其他福特巴系统的兼容性列表,以及对于教练线的要求
Special trainer cable代表FG系统专门的教练线,型号为FUTM4405,别弄错了,而且还要专门的适配器来满足控制要求,所以FG系统作为教练机,相当的累人,还费米。
Conventional trainer cable代表通用型教练线,方口和圆口皆可,有圆口和方口的互转接头卖,不能接的就买个转接头就行了。
解决了兼容性问题后,我们继续T8FGS的教练设置
进入教练选项
进入菜单,找到trainer选项,进入,得到如下菜单

一共四页,第一页是通道设置页
我们主要要调整第四页,如下

ACT位置的INH代表教练功能没开启,通过选择键的选择,把INH变为ACT或者ON字样(操作系统不同,字样会不一样),教练功能就开启了,记住,教练功能要启动,教练机和学员机的这个功能都必须打开,这样才能实现控制信息传输,至于谁是教练机谁是学员机,刚才不是说了嘛,要看连接线还有哪个机器开机来决定。
SW代表教练开关的设置,那么这个设置肯定是在教练机上完成的喽,对吧,CG系统的教练开关是不能随意设置的,肯定是弹簧开关SHFG系统是可以定义的,不过还是推荐用官方的开关比较顺手一些。
12/8选项代表学员机遥控器类型,同样也是在教练机上设置,如果学员机是T8FGST14MZT12ZT12FG或者FX-40,请选择12CH,非以上遥控器,请选择8CH,谢谢。
基本设置大功告成,对于混控和微调方面的设置,相信在解决了上面的问题后,都会迎刃而解的。

网友:
楼下的接上

网友:
楼猪V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