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2200的电机能装在塞斯纳上吗?

楼主(2014-04-30):
求高手解答,到底能不能?只要能起飞就行。

网友:
这位新朋友,你好:
        首先不知您的塞斯纳飞机翼展,从机型上来说,塞斯纳属于经典常规的螺旋桨前拉飞机造型,
一般情况下,前拉一米左右的塞斯纳配备2212电机(1400KV)配合9050及以下的螺旋桨飞行,比较合适。

因不清楚你询问的电机大小尺寸,但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有关KV值的相关知识: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 X 电压;
                                    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下面提供一些配桨的经验:

9050浆,90代表长的直径是9寸,50表示桨的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300MA,25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3A X 25C=32.5A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32.5A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为合适的截止电压,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8V。(这段有点偏题了

一般电机配桨: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桨也行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桨
          KV1600-1800左右配7寸至6寸桨
          KV2200-2800左右配5寸桨
          KV3000-3500左右配4530桨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桨
          KV1800左右用7060桨
          KV2500-3000左右用5X3桨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桨

桨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桨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3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桨与 KV3000配4530桨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桨的关系
一般来说:桨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桨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桨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如用1060桨,翼展最少800mm以上,不然飞机就容易反扭;又如用8*6(8060)的桨翼展就得在最少600mm以上翼展的飞机上。

      用5030桨做翼展1米以上的飞机是否可行呢?
          答案是:可以的,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5030桨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桨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桨、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桨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2200KV的电机通俗的理解:如同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陡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所以高KV一般都用在后推机型,如高速飞翼等,像前拉的塞斯纳是不建议使用高KV值的电机的。

网友(点评):
虽是老调重弹,但对新人来说帮助很大,值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