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Futaba T14SG更多细节、功能公布!(转chance)

楼主(2014-04-30):
T14SG一亮相,光是面板上的几个小细节、印刷,就引来热烈的讨论,原厂现在已经公布了T14SG的各项功能与细节图,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其实从上面这一张开文图片就可以知道,14SG所使用的FASSTest确实可以支援现有的所有Futaba 2.4GHz的接收机,这真的是大好的消息,因为S-FHSS的接收机比较便宜,而且Futaba开放S-FHSS给很多制造商使用,例如亚拓的3GX MR、九鹰在欧洲有S-FHSS制式的全系列直升机等等,都可以直接拿14SG来操控。看起来很像,其实完全不一样!虽然14SG看起来跟8FG非常相似,但仔细看细节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先从外观来说。▼从背部的线条看来有着明显的不同,8FG是很单调的平面,14SG则有所改变,我相信这样可以更保护DSC线插头不容易被碰到而脱落。除此之外,两侧的握持部分还有手指扣住的部份改用橡胶,而不是塑胶,这会让使用者有更好的握持手感。从指扣橡胶的结构看来,应该也会像T14MZ那样,不需要拆控也可以调整摇杆的手感。

▼除了DSC线插头(模拟器、教练线、无线教练线)之外,还有一个3ipn的插座。最重要的,看到底下有一个耳机孔了吗?对,那就是让你插耳机用的,是不是可以播放音乐呢?这点还不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T14SG加入了震动警报功能。

▼记忆卡插槽,可以支援SD卡从32MB-2GB,或者是SDHC卡从4GB-32GB。

▼原来在摇杆底下隐藏了两个按钮!这两个按键可以让你用来更快速的编程,实体按钮确实还是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我想这按钮的设计应该是方便于用户快速切换资料回传资讯页面,毕竟飞行过程中你摸按钮很容易,摸触控盘就很难知道到底碰到了什么,而且这位置的设计也相当的容易操作,这一点我喜欢!

▼肩部开关特写,全机使用3段开关。

▼挂勾位置在吊挂遥控器后,可以维持完全平衡。

首页画面

遥测回传数据页面

定速器设定页面

三轴陀螺仪个别设定页面(目前仅支援Futaba CGY750)

系统页面

可自定义的触控盘快捷键选择

警报功能设置(内建有震动警报功能)

舵机速度调整画面

自定义快捷清单

Futaba T14SG各项功能列表:

About the 14SG
  • Channels: 12 proportional, 2 switched
  • Compatible with FASSTest, FASST and S-FHSS protocols
  • FASSTest telemetry – compatible with Futaba telemetry sensors (sold separately)
  • Free user-updatable software
  • 30-model memory
  • 10-character user naming
  • 10-character model naming
  • Airplane, helicopter and glider programming
  • Large, 1.75” x 3” backlit LCD screen with 128 x 64 resolution
  • SensorTouch™ programming
  • SD Card compatibility for external model memory and software updates (SD: 32MB-2GB; SDHC 4GB-32GB)
  • Left and right assignable slider switches
  • Two assignable rotary knobs
  • Six assignable three-position switches
  • One assignable momentary two-position switch
  • One assignable two-position switch
  • Comfortable rubber grips on the sides and back
  • Wide top switch spacing
  • Adjustable stick tension
  • 4 vibration warning types
  • Home/Exit; User Menu/Servo Monitor buttons
  • Audio earphone jack (for telemetry alarms)
  • 6V 1700mAh NiMH battery pack
  • User stick calibration
  • Trainer system
  • Servo speed adjust
  • 5 programmable mixes
  • V-tail, Ailvator, winglet, motor mixing
  • Trim mix
  • Logic switch (condition switch only)
  • Internal programmer for S.Bus servos
  • User menu
  • Servo monitor (neutral and moving tests)
  • 2 count up/countdown timers
  • Integral timer
  • Model timer
  • Quick model select
Airplane Features
  • 7 different wing types
  • 3 different tail types
  • 2 different rudder types
  • Flap setting menu
  • Differential ailerons
  • Aileron to camber flap mixing
  • Aileron to brake flap mixing
  • Aileron to rudder mixing
  • Rudder to aileron mixing
  • Rudder to elevator mixing
  • Camber mixing
  • Elevator to camber mixing
  • Camber flap to elevator mixing
  • Snap roll mixing
  • Airbrake mixing
  • V-Tail mixing
  • Ailvator
  • Winglet
  • Motor mixing
  • Fuel mixture mixing (single and twin)
  • Gyro mixing
  • Throttle curve (5-point)
  • Pitch curve (5-point)
  • Idle down
Helicopter Features
  • 6 swash plate types
  • Pitch/throttle curves (5-point)
  • Throttle hold
  • Swash mix
  • Throttle mix
  • Pitch to rudder mixing
  • Fuel mixture
  • Gyro (Flybarless support)
  • Governor (700-3500 rpm)
  • Hover pitch
  • Hover throttle
  • High/low pitch
  • Swash AFR
  • Swash setting (mixing rate, linkage compensation, speed compensation)
  • Swash ring (electronic)
  • Throttle cut

Glider Features
  • 11 different wing types
  • 3 different tail types
  • 2 different rudder types
  • Flap setting menu
  • Differential ailerons
  • Aileron to camber flap mixing
  • Aileron to brake flap mixing
  • Aileron to rudder mixing
  • Rudder to aileron mixing
  • Rudder to elevator mixing
  • Camber mixing
  • Elevator to camber mixing
  • Camber flap to elevator mixing
  • Butterfly mixing
  • Butterfly to elevator mixing

网友:
楼猪V5啊

网友:
啥玩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