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电子】天地飞6a终极改造三步曲--图文并茂教你打造...

楼主(2014-05-01):
为什么改造6a?因为它的混控键用多了会坏、它没有熄火开关、把它变为2.4G个FM共存的双模终极武器!
首先需要的工具有:十字螺丝刀、尖嘴钳子、剪刀、拨动双刀双掷开关4只、30w电烙铁、焊锡、松香、热熔胶枪、细多股导线若干、打孔工具(我使用的是小电钻打眼后用剪刀扩孔)。
好了 下面 跟我做。。。

第一步:你还在为6a的混控开关经常坏而烦恼吗?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在控的前面板增加两个拨动开关,左边的功能定为增加舵量的3D开关,右边的功能定为三角翼混控开关。
我只是改了部分功能,因为这些是我最常用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更改。

把控的后盖打开,会看到电路板1,拆下4个螺丝后看到电路板2,
通过前面板可以对照出来组合开关的位置,我改的是3、4、6位,3d和三角翼混控。
在上图可以看到拨动开关已经装好,具体打孔安装方法不再叙述,大家可以使用自己的方法。
下面 找到所对应的功能位来引出导线,每位两根线(因为这个组合开关只是开与关),向上拨为接通状态,向下为断开状态。
在电路板上找到第三位的两个脚,如下图,引出两根线,这是3d功能

第三位的两根线引到左侧拨动开关的引脚上

第四位和第六位也分别引出两根线(共4根,两组)
第四位和第六位分别引到右侧拨动开关的引脚上,4位焊接在开关的左边俩脚,6位焊接的右边俩脚。
好了,这样脆弱的组合开关的任务就交给了方便又耐用的前面板拨动开关了,呵呵

第二步:你也经常遇到无意间碰到油门摇杆 桨转起来伤到人 或者差点伤到人的情况吧
       解决方法:加装熄火开关。
坛子有三种解决方案:向导、流浪和stylecheng。各有利弊,暂且不提。我认为stylecheng的方案比较合理,所以选用了他的。下面是他的原理图
由于我是左手油,所以为了方便就把拨动开关装在了左上位置。

鉴于本人文字表达能力有限,只有各位自己看原理图和照片自己接线了,对不住大伙了,呵呵

第三步:大家出现过抖舵、失控等情况吧
      解决方法:安装2.4G模块。
在国货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我选择了飞梦的2.4Gdiy模块。

声明:不是广告,水印我弄不掉,呵呵
好了 开工了。。。
首先,固定模块。我用了热熔胶固定,注意:裸露部分不要粘胶,那里会有一定温度的。

然后把原来的白色和红色线拆掉,白色为信号线,红色为正极。 从左侧电路板的白红线位置各引出一根,模块的黑线为负极,直接焊在电路板的负极即可。

把两根线(一根原白色信号线和一根原红色正极线)连接到事先固定好的双刀双掷开关的中间两脚
开关的上边两脚用导线引到原fm模块的信号线和正极位置

开关的下边两脚连接到2.4G模块的白色信号线和红色正极
下面固定2.4G模块的模式开关和指示灯。

然后是天线的固定

安装后盖的活俺就不细说了
1--熄火开关    2--3D舵量开关   3--三角翼混控开关   4--2.4G与FM模式转换开关   5--对频指示灯   6--对频开关

ok  改造工作大功告成了   上几张完成美图 给大家伙欣赏一下

网友:
边撸边过

网友:
小白一个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