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富斯9通(TH9X)升级全轴承摇杆(多图)

楼主(2014-05-01):
俺的富斯9通,自从升级了er9x和DSM高频头以后,dx6i已经完全被我抛弃了。就是和我的12FG比,富斯9+er9x在功能上也不逊色。不过便宜的控还是做工不过硬,到现在为止用了差不多一年了,升降舵摇杆开始严重的温漂。估计是电位器磨损的差不多了。在这个网站看到有卖aurora 9的全轴承摇杆:http://www.lynxmotion.com/p-839-aurora-9-gimbal.aspx,才$20一个。就下单买了两个准备给俺的富斯9升个级。
先上一个最终完成图:手感超好,不逊12FG!

摇杆的做工很好:

全轴承

支持力度调节

带双油门摩擦片(分别对应直机和固定翼)

一下是安装过程:

打开9x的后盖,取下背板:

从控的正面拧下三个固定摇杆的螺丝,就可以拆下旧的摇杆:

把电位器的连线(三根)从摇杆的电路板上焊下来:

接下来就可以安装新的摇杆了。

aurora 9的摇杆和原始摇杆基本上一样大。只不过边缘有一小段突起:

所以需要把摇杆的安装孔稍稍扩大一些。一把锉刀,两分钟搞定!

新的摇杆上有一些突出的螺丝孔需要去掉,不然会挤到旁边的电路板:

现在就可以把新的摇杆安到控上去了。再加一点热胶固定。接下来就是把新摇杆上带的6针插头剪掉,然后把就的电位器连接线和新摇杆连接线焊上即可(注意白色的线连电位器的中间脚):

最后扣上后盖,在er9x里重新做摇杆的校准,即大功搞成!

网友:
心手上路
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成追忆到此一顶

网友(2014-11-25):
请问楼主那块白色电路板有什么作用?

网友(2015-03-06):
盗贴狗,外国论坛盗贴

网友(2015-08-18):
楼主的网站都是英文看不懂啊,我也想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6-02-13):
这国内买不到吧

网友(2016-08-25):
楼主换下来的摇杆还在吗?能给量量各孔距吗?网上有卖x9d的摇杆,不知道能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