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西达电调刷固件全过程,

楼主(2014-05-02):
这几天在家闲的没事做,看到我的箱子里还有几个黄皮电调,于是手痒了,开刷。。。。。。

首先要找到做案工具,usbasp下载器

接下来找烧写软件,progisp1.72progisp1.72(2.33M

下面的活就是考验你技术的时候了,
首先找到电调的isp引脚,焊上线连接到usbasp
可以参照下面这张图

下面是我焊线的图

这活还真考验我的技术啊,眼睛都花了。。。。。。。
线焊好了我们下一步就是接到asp上去,
电调接线
线接好了,就把ASP插到电脑上吧,打开progisp1.72文件夹里的progisp,
图上有勾的地方选择上,其它的地方不要动,按1234的顺序操作,

这个是我刷的固件,没个电调不同,刷的固件也不同,自己找到相对应的固件就行了,
固件(8.63K)

网友(2016-02-01):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接技术不如我,要用更小的线,焊点太大,易短路,我有几个坏了的电调能修好? ...

应该是MOS场效应管坏了。我的就是烧了那个,换了后ok。

网友(2015-12-07):
问题是。电调的固件哪找啊。XXD的多如牛毛。都不一样

网友(2015-11-01):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2015-04-25):
高手,ATMEGA8, 直接更改驱动就更牛

网友(2015-03-25):
做过BGA维修工作的,不是什么难事,能焊头发丝的漆包线。

网友:
30A的固件有吗?我想刷下看看。

网友:
学习了,我去刷刷刷,要不要先备份原来的固件?

网友(2014-05-02):
是爷们的娘们的都帮顶!大力支持

网友:
非常好,顶一下

网友B:
厉害        就是焊接难      技术好啊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厉害        就是焊接难      技术好啊    学习了

楼主焊接技术不如我,要用更小的线,焊点太大,易短路,我有几个坏了的电调能修好?

网友C:
刷完了 有啥用?

网友:
不来个背面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接技术不如我,要用更小的线,焊点太大,易短路,我有几个坏了的电调能修好? ...

不知道能否修好  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接技术不如我,要用更小的线,焊点太大,易短路,我有几个坏了的电调能修好? ...

是啊,焊点是有点大,不过我都仔细检查过了,确定没短路我才通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完了 有啥用?

响应速度快啊,玩多轴的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否修好  呃

不知哪里坏了

网友D:
好技术。。。。但是 xxx的硬件就不行 刷了也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技术。。。。但是 xxx的硬件就不行 刷了也  。。。哎

没事,反正是折腾着玩,手上还有6个天行者30A过几天也准备刷了,不过现在手上没Arduino nano
下载器,,,,

网友:
为了三千积分!

网友:
高手云集 果断围观

网友:
占位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