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怎么限制充电电压

楼主(2014-05-02):
模友们的3.7V控电是用什么充电器充电?
锂电池都是4.2V充满的,上次有4.2V充电器烧掉了,现在只有USB充电器了,不过电压标称是5V的,测量之后发现有5.23V电压,怎么限制充电电压,串联电阻可行么?要多大的电阻?

网友:
B6平衡冲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USB输出都是5V不过都有一个允许的误差值,还有航模电池不能用USB充,即使电压降下去充电也费力,影响电池寿命,如果只给单块3.7V锂电池充电可以考虑买个最充电宝,然后把里面18650电池拿下来,引出两根线,接在你要充的电池,另一端就插USB.就好了,不过会很慢,注意正负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我说的是把充电宝里面的电池拿走,然后从那个小冲电板上引线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