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接收器的3种典型供电形式(转yangzi )

楼主(2014-05-02):
不少初学者经常问到接收机要如何供电。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往往造成初学者的困扰,时有供电方式不妥的情况发生,如:本来电调可以为接收机供电,但又多连接了一组电池供电,这种重复供电是毫无必要的。为了帮助初学者了解正确的接收机供电方式,HeliBEST撰写的这篇短文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

    一、供电电压的选择

    一般接收机都支持4.8V-6.0V的供电电压,但是连接到接收机的某些型号的舵机则只能用4.8V供电,如Futaba S9254等。所以在为接收机供电前,先要了解接在接收机上的舵机的额定工作电压,并按最低额定值供电。如,既有工作在6.0V的舵机,又有要求工作在 4.8V的舵机,则只能供4.8V电压,而不能供6.0V电压。

    二、供电电源的选择

    最常使用的是4.8V镍镉/镍氢电池(4颗电池串联)供电,多用于油动模型。

    而电动模型,则多从电子调速器的UBEC取电。

    还有一种情况是,原配的4.8V接收机电池一般容量很小,通常只有不到1000mAh。对于有长时间飞行需要的玩家,通常会选择更大容量的锂电池供电,但是锂电池单体电压是3.7V,不能满足接收机最低4.8V的供电需求;而2串锂电池的电压则为7.4V,又超过了接收机最大6.0V的供电需求。这时就需要用到外置式的UBEC了,它能把高电压转换成5V或6V的电压(可以设定),而UBEC的输出电流视型号不同,可从3A至8A以上不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三、图示供电方法

用4.8V充电电池供电
优点:简单、可靠
缺点:容量小、重量大、充电不便

用5V/3A UBEC供电
优点:电池选择余地大,可以使用锂电池供电
缺点:需要使用额外的UBEC,成本会增加

用电调的内置UBEC供电(需电调有此功能)
优点:可共享动力电源、使用方便、重量更轻,通常用于中小型飞机。
一般功率不高(普常是5V/3A),如用于大型直升机,则供电功率不足。仍需要使用
更大功率的外置式UBEC或独立电池供电。
本貼來自HeliBEST

网友:
逍遥一派能多点图片吗

网友:
不错的新手帖,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