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说说天地飞控里面常用,比较实用的功能...

楼主(2014-05-02):
现在比较多人用天地飞的控,但是有很多功能不是太会用,我自己用天8,,根据我自己的习惯,说说天地飞常常用到的几个功能设置,供大家交流学习,,,
我觉得天地飞比较常用到的功能有以下几个(PS:当然,大家都知道,或者一看就知道怎么用的功能我就不说了)
1、油门锁定,我指的油门锁定是指用开关控制油门输出,开关开,油门锁死。就是怎么推油门,
电机都不会转,开关关。油门正常,这样的好处在于现场调机,或者炸机要弯腰去捡起来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碰到油门杆,这样比较危险,就算没受伤,吓一跳也会死很多细胞的,哈哈。。。。油门锁定区别于天地飞控设置项里面的油门熄火。。油门熄火是油机用的。。。
2、大小动设置(曲线设置),这个多三角翼这类的高速机来说比较实用。由于大家有个习惯,装舵面连杆的时候,都会选择相对远点的地方,就是舵角跟摇臂都会选择靠外的孔,这样的话舵面相对就比较灵活了,,,有些不太习惯微操作的新手来说,这样的舵面过于灵活了,这时候就可以通过大小动设置来处理。。。。
3、计时器,很多人会忽略这个功能的用处,这个功能可以比较有效的防止你
电池过放问题,众所周知,其实电池才是航模的消耗品(电池是针对以电池为动力的,当然油类的也是消耗品),电池一过放,其寿命就会缩短了,所以,计时器功能是很有用的,,,
4、
舵机行程设置,这个设置可以说跟大小动有点类似,但是深究的话,就发现其不同之处了。。舵机行程设置也是主要用在三角翼类要混控的时候用到的,一般来说我们用两个舵机混控来实现转弯跟升降(三角翼类的机常用),但是遇到两个舵机(就算是同一品牌)有最大行程量不一致的时候,,,这样导致的结果尤其从拉升的时候体现出来,两边行程不一致,导致要爬上画圈的时候画不好,飞机会扭转,,,(相信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吧),这就是有一边行程量大,,,就会向那一边倾斜。。所以要调整行程,使两个舵机保持一致

油门锁定,我指的油门锁定是指用开关控制油门输出,开关开,油门锁死。就是怎么推油门,电机都不会转,开关关。油门正常,这样的好处在于现场调机,或者炸机要弯腰去捡起来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碰到油门杆,这样比较危险,就算没受伤,吓一跳也会死很多细胞的,哈哈。。。。油门锁定区别于天地飞控设置项里面的油门熄火。。油门熄火是油机用的。。。  具体设置看图跟说明,主要是要把普通混控跟曲线混控的两个开关要设成一样,还有7点曲线设置是0 0 0 0 0 -15 -50这样设置就可以了,退出保存,,,,由于图片顺序问题,容易造成混乱,说说简单的步骤:高级设置---可编程普通混控---曲线混控---
里面是设置7点曲线的,这个第3点,留意虚线,把这个设成0%
里面是设置7点曲线的,这个第2点,留意虚线,把这个设成0%
里面是设置7点曲线的,这个第一点,留意虚线,把这个设成0%
退到上一菜单,找到可编程曲线混控1
按照图中参数设置,把3个都设置成-100%
先进入高级设置
选定可编程普通混控1(2和其他都可以,默认1)
按照图中的设置,至于控制开关,按照自己习惯设置
里面是设置7点曲线的,这个第4点,留意虚线,把这个设成0%
里面是设置7点曲线的,这个第5点,留意虚线,把这个设成0%
里面是设置7点曲线的,这个第6点,留意虚线,把这个设成-15%
里面是设置7点曲线的,这个第7点,留意虚线,把这个设成-50%
大小动设置(曲线设置),这个多三角翼这类的高速机来说比较实用。由于大家有个习惯,装舵面连杆的时候,都会选择相对远点的地方,就是舵角跟摇臂都会选择靠外的孔,这样的话舵面相对就比较灵活了,,,有些不太习惯微操作的新手来说,这样的舵面过于灵活了,这时候就可以通过大小动设置来处理。。。。说说具体步骤:主菜单--大小动作设置--选定需要大小动的舵面(副翼 升降 方向)--选中大小动控制开关SWT项----选定小动比例DR项(我设成60%)大动默认100%--EX是曲线功能,可以忽略。。。。。下面的框框是5点还是7点曲线设置,也可以忽略。。。要是想3个舵面都一齐变小动,就必须把3个的控制开关设置成同一个。。退出保存

油门锁定针对天8跟天9  天7的直接有个油门锁定选项的,直接开了就默认左上肩的开关就是油门锁定控制开关

楼主:
舵机行程设置,这个设置可以说跟大小动有点类似,但是深究的话,就发现其不同之处了。。舵机行程设置也是主要用在三角翼类要混控的时候用到的,一般来说我们用两个舵机混控来实现转弯跟升降(三角翼类的机常用),但是遇到两个舵机(就算是同一品牌)有最大行程量不一致的时候,,,这样导致的结果尤其从拉升的时候体现出来,两边行程不一致,导致要爬上画圈的时候画不好,飞机会扭转,,,(相信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吧),这就是有一边行程量大,,,就会向那一边倾斜。。所以要调整行程,使两个舵机保持一致
具体步骤:主菜单---有个叫什么舵机辅助功能设置的----找到副翼 升降(三角翼混控一般用到这两个通道)----用手拉升舵最大不放,检查两个舵面是否升起的高度一致---要是不一致,开始调副翼或者升降的比例(开始默认为100%),最大可以调到120----选的时候要注意默认上下同时要选上,要是你想很精准去调的话可以上下分开来调,不过花的时间很多,,,,这个有别于大小动的设置,

再增加个三角翼混控的设置方法,,主菜单---高级设置----升降舵混控(注意,这里一定要选升降舵混控,不是选升降副翼混控,)---选择开----测试舵面正常与否(这样也是要注意的地方,这个混控不需要从正反舵里面调舵面正反的,)---里面有4个选项(副翼1 副翼2 升降1 升降2)----先调副翼,把副翼打到最大(左右都行),然后看看副翼舵面对不对,要是不对,会出现3种情况:1是相反,2是两个舵面一起升,3是两个舵面一起降---这时候你就调副翼1 和副翼2 把+100调成-100   反正是调反,先调副翼1 再调2,,直到副翼动作正确,建议调的时候一直拉着副翼杆调节,这样调的时候很直观,副翼调好以后再调节升降,,步骤跟副翼的一样,,,,
为什么不到正反舵那里调舵面,,,理由是正反舵调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副翼调好了,升降是反的,升降调好了,副翼是反的,所以直接在刚刚升降舵混控那里调就最直观了

网友:
发发呆,回回帖,工作结束~

网友:
前排顶,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