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失控保护器的原理和安装办法(转rcsky)

楼主(2014-05-02):
模型车 失控保护的原理:
在接收机电池没电、周围有人使用同频率的遥控、周围有强电波干扰,甚至忘记打开发射机等情况下,遥控模型都很容易产生失控的情况。例如接受机没电或者受到干扰,那么舵机会忽然在最大油门情况下停止动作或乱动作,模型可能以极高速度冲撞,对人员是很不安全的!
为了避免在各种情况下,舵机忽然停止动作或乱动作,我们就应该使用失控保护器,避免模型在失控情况下的高速碰撞,保证器材和人员的安全。
模型失控保护器的原理就是按照用于的预设安全点,在模型遥控系统信号丢失和信号紊乱情况下,让保护通道的伺服舵机恢复到预设的安全位置(一般是最小油门、刹车的位置),保护模型和周边人员的安全。
模型车 失控保护的安装:
一般我们将保护器安装在油动遥控模型的油门通道上,这样如果出现失控情况的话,油门舵机将被恢复到油门最小或者关闭状态,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模型和周边人员的安全。
失控保护在revo上的安装示例:
失控保护通常是串联在油门舵机和接收机之间的,但是要注意对于REVO而言,失控保护不能按照通常的做法处理,如果串联在油门舵机和接收机之间,整车的控制是会混乱的........下图对于一般车是正确示范,但是对于REVO来说是错误示范:)
REVO应该串联在这个部位,看仔细拉,呵呵

失控保护的设置:
设置失控保护器的目的,是为了让失控保护器能记忆住“安全位置”。一般以串联在油门舵机上的失控保护而言,“安全位置”就是刹车的位置。也就是说一旦出现失控,立即刹车。
继续在revo上的安装过程,串好线路以后,打开遥控和接收,把遥控器推到刹车的位置,然后长按失控保护上的"SET"按钮,会看到红灯快速闪烁,当红灯闪烁停顿的时候,说明已经设置好了(Q-world的闪烁并不会完全停止,它会短暂停顿,然后进行下一轮的闪烁,不用傻等它完全停止的,呵呵)

为了测试设置是否正确,关掉发射机,模拟信号丢失的情况,这时候车应该马上锁住刹车。如果不对,应该重新开机进行设置。

网友:
占坑编辑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