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己做一台伞翼机

楼主(2014-05-02):
求高手指点下 怎么设计 怎么配置...

网友:
是动力伞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什么动力?

网友:
这个还真没做过,帮顶

网友A:
动力伞?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可以用4线风筝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电的用2820电机,40A好赢电调,用12寸桨,5000MA3S20C,控制做个小车,动力放在后面,四线风筝的两根绑在后面,还有两根线,分别用两个大扭力舵机控制,摇杆要长些,遥控器设置三角翼滚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废话不说看这个http://bbs.mx3g.com/thread-198968-1-1.html

网友:
伞翼很好做的 ,看看我的http://www.moz8.com/thread-25253-1-1.html

网友:
个人看法应该从两方面入手,翼伞和动力。伞翼机一般归类于超轻型飞机,在制作成本,能耗,低速性能方面皆有比固定翼更好的表现,尤其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的安全特性极其突出。在民用领域很有优势,提倡大家制作相关模型。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伞?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