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电子】单片机解码PPM信号-深层了解遥控-为DIY控作准备

楼主(2014-05-03):
单片机解码PPM信号--深层了解遥控----(该篇可为DIY控作准备)
无线遥控就是利用高频无线电波实现对模型的控制。如天地飞的的6通道2.4 GHz遥控器,一套200多块,具有自动跳频抗干扰能力,从理论上讲可以让上百人在同一场地同时遥控自己的模型而不会相互干扰。而且在遥控距离方面也颇具优势,2.4 GHz遥控系统的功率仅仅在100 mW以下,而它的遥控距离可以达到1km以上。
遥控器发射机、接收机原理
每个通道信号脉宽0~2ms,变化范围为1~2ms之间。1帧PPM信号长度为20ms,理论上最多可以有10个通道,但是同步脉冲也需要时间,模型遥控器最多9个通道。
PPM格式
只连接了通道3(油门)
arduino要测量脉宽时间很简单。有专门的库函数pulseIn( )。问题在于这个库函数使用查询方式,程序在测量期间一直陷在这里,CPU利用率太低。因此下面代码采用中断方式,效率很高。
1.  //read PPM signals from 2 channels of an RC reciever
2.  //http://arduino.cc/forum/index.php/topic,42286.0.html
3.
4.  //接收机两个通道分别接arduino的数字口2、3脚
5.  //Most Arduino boards have two external interrupts: numbers 0 (on digital pin 2) and 1 (on digital pin 3).
6.  //The Arduino Mega has an additional four: numbers 2 (pin 21), 3 (pin 20), 4 (pin 19), and 5 (pin 18).
7.  int ppm1 = 2;
8.  int ppm2 = 3;
9.
10. unsigned long rc1_PulseStartTicks,rc2_PulseStartTicks;
11. volatile int rc1_val, rc2_val;
12.
13. void setup() {
14.
15.         Serial.begin(9600);
16.
17.         //PPM inputs from RC receiver
18.         pinMode(ppm1, INPUT);
19.         pinMode(ppm2, INPUT);
20.
21.         // 电平变化即触发中断
22.         attachInterrupt(0, rc1, CHANGE);
23.         attachInterrupt(1, rc2, CHANGE);
24. }
25.
26. void rc1()
27. {
28.         // did the pin change to high or low?
29.         if (digitalRead( ppm1 ) == HIGH)
30.                 rc1_PulseStartTicks = micros();    // store the current micros() value
31.         else
32.                 rc1_val = micros() - rc1_PulseStartTicks;
33. }
34.
35. void rc2()
36. {
37.         // did the pin change to high or low?
38.         if (digitalRead( ppm2 ) == HIGH)
39.                 rc2_PulseStartTicks = micros();
40.         else
41.                 rc2_val = micros() - rc2_PulseStartTicks;
42. }
43.
44. void loop() {
45.
46.         //print values
47.         Serial.print("channel 1:  ");
48.         Serial.print(rc1_val);
49.         Serial.print("        ");
50.         Serial.print("channel 2:  ");
51.         Serial.println(rc2_val);
52. }
上述代码每个通道都要占用一个中断口。但是一般的Arduino只有数字口2、3具有中断功能,也就是说只能接两个通道。如果想使用更多的通道,就需要用mega了,mega有5个外部中断源。其实,还有一种简单办法可以用一个中断接收所有通道。这就是绕过接收机的解码电路,使用arduino直接对PPM信号解码。这种方式麻烦的地方是需要拆开接收机,把解码前的PPM信号引出来。
打开接收机后,寻找PPM信号接口有几种办法:
1.        查芯片资料,如Futaba接收机使用BU4015BF移位寄存器芯片,管脚1或9焊一根线引出即可。
2.        使用示波器
3.        使用arduino,写入测量脉宽的程序,在电路板上找吧,直到出现一些随机数估计就是了。
找到以后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解码。此段代码使用查询方式,效率较低。更有效率的办法是使用两个中断。一个中断检测同步信号,另一个中断处理PPM信号。
ARDUINO 代码
1.  //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ogs/705844:BlogPost:38393
2.  #define channumber 4 //How many channels have your radio?
3.  int value[channumber];
4.
5.  void setup()
6.  {
7.          Serial.begin(57600); //Serial Begin
8.          pinMode(3, INPUT); //Pin 3 as input
9.  }
10. void loop()
11. {
12.         while(pulseIn(3, LOW) < 5000){} //Wait for the beginning of the frame
13.         for(int x=0; x<=channumber-1; x++)//Loop to store all the channel position
14.         {
15.                 value[x]=pulseIn(3, LOW);
16.         }
17.         for(int x=0; x<=channumber-1; x++)//Loop to print and clear all the channel readings
18.         {
19.                 Serial.print(value[x]); //Print the value
20.                 Serial.print(" ");
21.                 value[x]=0; //Clear the value afeter is printed
22.         }
23.         Serial.println(""); //Start a new line
24. }

网友(2021-06-28):
非常有用,学习了!

网友(2020-06-05):
寻找PPM信号接口有几种办法。关注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2019-11-07):
好贴,非常有帮助

网友(2019-06-13):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2019-03-02):
有用,学习了,顶一下,支持支持

楼主(2014-05-03):
沙发位,解析:
用微控器+数传模块做的控理论上通道数是可以达到几十上百的,主要取决于微处理器的处理能力和数传的带宽,就像现在的多核电脑和宽带网络一样的道理

网友(2014-08-21):
请教~ 如何利用PPM信号 做成通道开关?  就是用单片机解码PPM信号 然后控制三极管的通断?

网友:
好形像的技术

网友(2015-05-07):
楼主,想问下PPM信号容易被干扰吗?我想控的高频头直接输出PPM给433,433放到AAT上,为了操作方便,控到aat最好连个2-3米的线才好操作

PPM用什么线传输?普通平行电缆还是用同轴带屏蔽层的电缆好?

网友(2015-11-20):
顶楼主,什么时候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
想用arduino生成4通道ppm信号,该怎么编程呢?

网友(2016-01-05):
楼主写的是PWM 不是PPM啊

网友(点评):
PWM和PPM是单路通道和多路复合通道的区别

网友(2016-03-05):
你好,我试过stm32解码天地飞WFR06S,摇杆正反方向转的电平时间是一样的,如何辨别转动的方向?

网友(2016-06-08):
楼主,看到你写的已从天地飞7中抓出PPM信号,想请教具体实现的方法,在接收机的什么地方接出线?我想把天7的接收机改成PPM输出。

网友(2016-10-14):
这个不错,简单明了。

网友A:
想 请问一下,如何确定是哪段信号是第几通道?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同步信号具体实现.
很多十通十二通的遥控器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2016-12-23):
技术功底扎实。学习了

网友(2017-12-03):
引用 网友A:
想 请问一下,如何确定是哪段信号是第几通道?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同步信号具体实现.
很多十通十二通的遥控器是 ...

根据富斯i6 PPM信号实测。
在所有通道输出完成后,输出高电平,
当高电平宽度大于2ms,然后一个0.4ms低电平,这就是同步信号。
然后依次输出各个通道脉冲

根据这个我分析标准PPM最多输出8个通道,输出10通甚至12通的怀疑是非标准信号或着对信号做了某些限制。

网友(点评):
是sbus,不是PPM或PWM,当然PPM最多10通

网友(2018-01-19):
啥时间讨论过sbus啊!
sbus是数字信号,应该没有时间限制输出通道数了。

针对ppm,咋弄出10个通道?不如科普下?
一个起始同步信号0.4ms,每个通道最大信号2ms,一帧数据20ms,咋算也不够10通道用啊!

网友(2018-07-24):
楼主有没有arduino 多通道ppm编码程序啊,我尝试写过延迟有点高

网友(2019-01-23):
非常有用,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