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信号格式详解,控的核心----[模友之吧首发]

楼主(2014-05-04):
PPM信号,是遥控控制和接收以及电调油门控制舵机控制的最最重要的信号,当然玩模拟器在电脑软件里练飞行时也离不开PPM信号。如果只是单纯玩也没有必要了解那么仔细,但作为的专业的知识帖知识点是有必要弄清楚的,甚至在开发航模遥控时,给微控制器编程都是要深入了解的。

纵览许多论坛,都没有谁能说得清楚的完整的,这里我也就抛砖引玉了。不管看帖的懂不懂,我也直入主题了:

PPM信号格式:

1、老标准:1~2毫秒是单个通道的总脉宽,其中低电平是固定的占0.3毫秒,高电平从0.7~1.7毫秒可变,脉宽越大油门越高。

2、新的标准:每个通道1~2毫秒脉宽,周期20毫秒,即高电平5V宽度为1毫秒代表低速(油门通道,舵机通道舵杆是打到一头的顶),那剩下的19毫秒是低电平0V;1.5毫秒低表舵机通道舵杆是打到中心位置,那剩下的18.5毫秒是低电平0V;2毫秒代表高速(油门通道,舵机通道舵杆是打到另一头的顶),那剩下的18毫秒是低电平0V,如图。这样,发射端每20毫秒发射一次,总共可以容纳10个比例通道。在接收端,把每个通道分离出来,脉宽信号也是20毫秒更新一次。

3、对于双向电调,是以1.5毫秒脉冲宽度为停止点,1毫秒脉宽时反转最高速,2毫秒脉宽时正转最高速。

在接收端分离出各个通道的信号输出给被控对象:如电调,舵机等,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PWM(脉宽调制)信号呢?可以这么说,不能简单地把接收输出的控制信号,理解为PWM信号,接收输出的单通信号可周期可以是18~22毫秒,或者16~25毫秒都可以认为是正常的,要求严格的是那个高电平的1~2毫秒的脉冲信号。

关于PPM信号,还可以参考我的另一个帖子:http://www.moz8.com/thread-28900-1-1.html

谢谢各位模友。

网友(2019-06-13):
学习了,不过说的感觉不是很对。你说的老标准是ppm信号,新标准是单个通道的信号

网友(2016-08-10):
这个帖子是讲pwm吧?

网友(2016-02-04):
楼主能说得简单一点吗。。。感觉完全看不懂

网友(点评):
不必完全看懂

网友(2015-12-21):
知其然,更应知其所以然。好贴,学习了。

楼主(2014-05-11):
呵可,机器回帖的一大堆啊

网友(2014-06-14):
好帖必须饿公司

网友A:
那现在流行的电调用的是新标准还是老标准?比如银燕的30A电调

网友(点评):
现在用的主要是新的,当然也有沿用旧的了,注意看产品说明书

楼主(2014-09-19):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流行的电调用的是新标准还是老标准?比如银燕的30A电调

新标准,是必须的

网友(2015-01-29):
cx20电调也是这样吗。我用示波器看停止时高电平1ms低电平1.5ms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1-07):
为啥看不见图呢。。。是不是必须回复?

网友(点评):
可能跟你的网速 有关,也可能与服务器忙有关

网友(2015-12-20):
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说如果要发10个通道那就需要200ms,就是每秒钟每个通道只发了5次是吧

网友(点评):
你的理解有误,,这样说吧:你看到的图标的20ms是指复合所有通道后一帧的信号长度,是个大概值,不需要很准确,每个通道占用1~2ms,最多9个通道,因为还需

网友B:
刚才又看了下你给的另一个贴子;那这个第二点,10个通道就要200ms,而你另一个贴子: 每个通道信号脉宽0~2ms,变化范围为1~2ms之间。1帧PPM信号长度为20ms,理论上最多可以有10个通道,但是同步脉冲也需要时间,模型遥控器最多9个通道。
就是说20ms已经可以包括9个通道了,那就是说每 个通道每秒可以发送约50次数据对吧。那你这里的第二点新标准为20ms一个通道,10个通道要200ms那每秒每个通道发送约5次吧。那现在市面上的那些遥控啊到底是用的哪种标准???

网友(点评):
你的理解有误,,这样说吧:你看到的图标的20ms是指复合所有通道后一帧的信号长度,是个大概值,不需要很准确,每个通道占用1~2ms,最多9个通道,因为还需要帧同步,这样才知道第一通道(每帧的起始)从哪里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又看了下你给的另一个贴子;那这个第二点,10个通道就要200ms,而你另一个贴子: 每个通道信号脉宽0~2ms ...

哪个标准不重要,重要的是否对以前有兼容,是否性价比合适,改来改去如果是为了独树一帜给莫有造成使用麻烦,让航模标准越来越复杂,花钱越来越多,那么这个遥控即使是神品,也得被抛弃。

网友:
标记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又看了下你给的另一个贴子;那这个第二点,10个通道就要200ms,而你另一个贴子: 每个通道信号脉宽0~2ms ...

你的理解有误,,这样说吧:你看到的图标的20ms是指复合所有通道后一帧的信号长度,是个大概值,不需要很准确,每个通道占用1~2ms,最多9个通道,因为还需要帧同步,这样才知道第一通道(每帧的起始)从哪里开始.

网友:
技术大神帖 必须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