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遥控器和接收机也可以动手DIY,续集

楼主(2014-05-05):
[模友之吧首发]:原来遥控器和接收机也可以动手DIY,续集[原创]
                               (作者:Marshal@模友之吧)
(声明:本文属原创,如需转载请保留本页所有内容)

(注:本来要给此帖冠以新的帖子名,但考虑到它都源于《原来遥控器和接收机也可以动手DIY》的帖子,所就加了“续集”二字。主要讲航模遥控系统DIY之安装、软件烧录和调试)

一、航模遥控系统DIY之安装篇

1、主板装配图:

在给板做3D仿真时,发现把它做为安装对照图是很理想的所上图:

a、遥控控制主板安装示意图

b、遥控接收主板安装示意图

2、焊接与注意事项----主控板的焊接

按Bom清单挑选元件,根据板子上元件的位号,找到对应的元件安装位置,开始加锡焊接。直至完成控制与接收主板的元件焊接。[Bom图见上集]

3、安装插排母等

控上的遥杆电位和其它通道电位器通过三线排母连接到控主板上,要注电位器中间输出针脚是连到信号线上,安装时要注意针座上的电源极性,不能接错。

安装开关通过二经排母连接到控主板上。

将2.4G模块安到双排8PIN插座上。

安装总电源开关,注意打到关的位置,留出接电池的插头。

4、整机安装合拢

此步要待到烧录、调试完毕,把各个部件安装到位,特别是天线电源线要理好,合上外壳拧上螺丝。(改装、和自制外壳皆同)

二、航模遥控系统DIY之软件烧录篇

1、烧录软件的软、硬件选择

我们的遥控系统(控和接收)采用的是STC单片机,STC已经为软件烧录化开发了软硬件烧录工具,软件可以可以到他们的官网去下载,硬件可以使用官网推荐的,也可以使用我们平时用到的串口下载器,串口下载线有好几种:用PC(台式电脑)的模友可以使用采用普通的带九针串口插头的串口线其内部带有一个功能相当于MAX232芯片的电平转换芯片,也可以使用USB转串口线;使用笔记本电脑的模友只能使用USB转串口下载线了,比较常见的接口芯片有WCH340、WCH341芯片,还有廉价的PL2303,高端点的用FT232RL芯片,我手上用的是WCH341,各方面性能都不错。当然有兴趣的模友也可以购卖到这些芯片来DIY,买成品的也不贵。要注意的是,下载线的另一端最好是能接到四根独立的杜邦线。来个靓照,不是做广告。

2、下载线的连接

a、下载器与PC和笔记本电脑的连接:PC机下载线的DB9端与机箱后的串口座连接;  USB转串口线的USB口与电脑的USB口连接。

b、下载器与目标烧录板的连接: 下载器与遥控控制主板的连接;  下载器与遥控接收主板的连接。像STC单片机的连接如图所示:

3、下载软件设置与说明

a、选择的烧录目标板:遥控控制主板

根据烧录目标芯片型号在软件中选择要烧录的芯片,选取要烧录的二进制软件代码文件(如*.HEX),晶振选内部6MHz。再点击“下载”按钮,然后按下主板的电源开关(注:一定要在点“下载”按钮后才开目标主板电源),就开始往板上微控制器写程序了。如图中红线圈出的按从上到下顺序操作即可。

b、选择的烧录目标板:遥控接收主板

根据烧录目标芯片型号在软件中选择要烧录的芯片,选取要烧录的二进制软件代码文件(如*.HEX),晶振选内部6MHz。再点击“下载”按钮,然后按下主板的电源开关(注:一定要在点“下载”按钮后才开目标主板电源),就开始往板上微控制器写程序了。(同上)

三、航模遥控系统DIY之调试篇

本航模遥控制和接收系统电路,只要安装得当,元件质量可靠,连线正确,无需仍何调整,均可一装即成。

网友:
狼哥在吗

楼主:
(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5月底的时候硬盘蹦了,不识盘了,几年来的数据一夜之间石化了,很多的项目也包括这个就此长眠了,为此苦恼了两周多,晚上睡不着,吃不知啥味,不知大家有何办当支个招哦。)

网友A:
技术要求较高

网友B:
做点便宜套材给大家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用最简单的最好!

网友D:
技术要求较高贫民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要求较高

这套方案对技术要求不高,板子尺寸小,控制板才46mmX46mm,接收板更小,这样打样PCB也便宜了不少,采用的STC单片机,烧写很方便,烧写线X宝上几块钱就足以应付了。主要板子上贴片元件,要考验你的焊功,不过有拿烙铁的应该都不在话下。成本:套材加液晶屏,七八十。便宜得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点便宜套材给大家用

有此意向,发帖也是筹备进行时,可以去看看帖子的上集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复杂

一点都 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要求较高贫民不能接受

这套方案对技术要求不高,板子尺寸小,控制板才46mmX46mm,接收板更小,这样打样PCB也便宜了不少,采用的STC单片机,烧写很方便,烧写线X宝上几块钱就足以应付了。主要板子上贴片元件,要考验你的焊功,不过有拿过烙铁的应该都不在话下。成本:套材加液晶屏,七八十。便宜得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NB

谢谢支持啊

网友G:
电子电路不懂。。。  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方案对技术要求不高,板子尺寸小,控制板才46mmX46mm,接收板更小,这样打样PCB也便宜了不少,采用的S ...

请高人指教啊

网友D:
小弟是贫农不懂得DIY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电路不懂。。。  复杂

如果搞个套件或者板子都调好了,来DIY就不复杂了,具体电路了解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此意向,发帖也是筹备进行时,可以去看看帖子的上集部分

好的!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是贫农不懂得DIY

不怕,有的是技术支持,不懂的问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怕,有的是技术支持,不懂的问我

好的三克油万瑞马池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搞个套件或者板子都调好了,来DIY就不复杂了,具体电路了解即可

嗯   我觉得也是但是没有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   我觉得也是但是没有套件

到时搞个DIY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时搞个DIY活动

嗯   支持

网友:
楼猪V5啊

网友:
是爷们的娘们的都帮顶!大力支持

网友:
介是神马?!!

网友:
甘愿寂寞等待学习了

网友:
回个帖子,下班咯~

楼主:
忘了说一件事,有模友大意说,冠名的帖子有广告嫌疑,因此目前把DIY控帖的冠名给去掉了,应该没有遗漏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用最简单的最好!

谢谢支持啊

网友:
不错啊 做点便宜套材给大家用

楼主(2014-07-01):
恭喜,本DIY已由--不知疲倦的驴 --试制成功了,请看
分享喜悦,自制的8通控。。。
http://www.moz8.com/thread-30644-1-1.html?x=6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