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人 请各位高手介绍下那种入门飞机好用啊

楼主(2014-05-06):
谢谢了

网友:
当然是教练机了,上单翼,前三点,带上反角,翼龙,好小子,塞斯纳都不错的

网友:
←推荐塞斯纳←      上单翼   比较稳定   飞行速较慢      像我的头像一样←

网友A:
固定翼要入门有两种路线:
1.从飘飘机入手(不怕摔),再进阶到固定翼。适合口袋里有些钱的纯小白。
2.从模拟器入手,练熟了就直接玩4~8通道固定翼。适合囊中羞涩,飞行感觉好,上手快的童鞋。

网友:
全被楼上说完了  基本就是飘飘  +模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要入门有两种路线:
1.从飘飘机入手(不怕摔),再进阶到固定翼。适合口袋里有些钱的纯小白。{:1_12: ...

4~8通道固定翼,适合囊中羞涩,飞行感觉好,上手快的童鞋。请前辈推荐几款这类的机型,就是缺米亚!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8通道固定翼,适合囊中羞涩,飞行感觉好,上手快的童鞋。请前辈推荐几款这类的机型,就是缺米亚!谢谢 ...

希望各位老鸟不吝赐招,都把自己曾经玩过的经典机机都拿出来晒晒!!让菜鸟们长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各位老鸟不吝赐招,都把自己曾经玩过的经典机机都拿出来晒晒!!让菜鸟们长长见识 ...

我飞过最好玩的就是冲浪者了 这飞机暴力飞很有意思

网友:
个人还是比较看好 好小子 耐炸!新手不二之选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新手不要飞塞斯纳电机容易炸坏,建议好小子翼龙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翼龙,塞斯纳,好小子啥的都行

网友(2017-04-02):
我入魔时飞的747-1,还是有刷的,原配镍氢电池,在拉萨动力不行,改锂电,摔了好几架,后来飞好小子终于上手了,再后来飞塞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