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从入门到精通 转

楼主(2014-05-06):
前言:
我走了不少弯路 希望以我为明鉴 具体是什么弯路 我后续会详细说
一直想列个单子 给群里想玩儿四轴的群友们做个参考
之前一直在观望潜水 但说句实话 也没学到什么 年前自己动手配了个四轴
走了不少弯路 现在把经验和所需材料分享给广大吧友 以作参考

正片儿:

推荐纯新手的配置:( 全套: 700元级别) D级别 最经济 便宜的入门套装 不推荐使用

淘宝买450四轴动力:一个450机架 4电机 4电调
再买一个六通道遥控:这控我用过 性价比高 没出现过异常
飞控选择的是:QQ飞控 有自稳 手感好 KK飞控不推荐纯新手使用

2200电池 如果预算较充裕可多买2-3块儿 单块飞行时间 12分钟-16分钟(空载 800克重量起飞情况下)环境不同 气温越低 电池放电量越少 18度为电池最佳工作温度

全套710元 可实现 目视飞行 四轴自动稳定 以及500-800克的额外负载(送花 送物品)

空机12-15分钟悬停飞行时间 载重500克 续航时间减少几分钟
此套配置:适合新手练习用 体验操控乐趣 掌握飞行技术 掌握通过手动遥控实现 悬停 定点 定高等飞行技巧 为日后升级FPV打下基础

组装后的成品图:(不带脚架)

说一句自己玩儿四轴的感受:四轴有益于动脑和锻炼耐心 当它起飞那一刻 你会觉得之前的一切努力都是有意义 都是值得的 好好享受那份满满的成就感吧

网友:
广告位,,坐下看看

楼主:
800-1000元级别 升级方案:D++级别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强烈推荐此升级配置

电池升级为 5200毫安 续航时间更长
机架升级为 异形机架 合理的布局 后期可升级舵机云台或无刷云台 换大尺寸浆
舍弃短命XXD电调 换用四合一电调 接线简洁 相比XXD 寿命更长更稳定 (重要)

电机升级为盘式电机 振动小 效率高 ( 可以理解为 省电 稳定 )
全套 980 强烈推荐 新手使用此升级配置 四轴的稳定性和续航时间 提升明显

楼主:
下面说说 FPV的方案
以D++级别的方案为基础 进行FPV设备的加装
先说下 楼主曾经用过的 一套实惠图传方案:

200毫瓦 图传 摄像头 一体化显示器 全套 360+30元电池 390 拿下
我亲测 距离 500米 图像清晰 600米闪屏距离达到极限(各地电磁环境不同 距离值仅供参考)
这套FPV图传方案优点在于 门槛低 经济实惠 质量也不是不好 使用到现在未出现任何问题
缺点在于 发热量大 容易受干扰 传输距离不稳定
可升级为做工更好的:三叶草200毫瓦 图传加摄像头一体 368元

一分价钱一分货 此图传 比129元的图传摄像头一套相比更稳定 500-800米稳定
受限于遥控和心理素质
接触FPV初期没必要买太大功率的图传(不差钱儿者请无视)新手用不着那么大功率的

另外 强烈推荐 FPV视频叠加系统 功能异常强大! 可跟大疆mini OSD媲美的开源穷人OSD

感谢此开源硬件的出现 简直是预算紧张的我们的福音!

有了此神器
可直观看到飞机现在所处的高度 飞行速度 经纬度 等等参数
更实用的功能在于 可指示家的方向 和距家的距离 这对于 FPV来说是很关键的一项指标
从此以后 飞出目视距离之外 心再也不慌张了 极大程度上减少炸机风险
还能知道飞机目前为止的剩余电量 做到心里有数
更多功能 欢迎群友们补充

楼主:
随着预算的增加 选择的余地也多了起来
预算增加后 QQ飞控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 得换! 推荐两种飞控
NAZA-life 不带GPS 399软妹币 带GPS 999

选择大疆商品飞控 是因为 此飞控 接线简单 大疆官网有视频教程 并且功能足够一般FPV 甚至业余航拍等使用

399元单飞控可实现上述功能 999元带GPS模块 可实现下述拓展功能

如果你是新手 看不明白 以上两张图 没关系 我简单通俗的告诉你
1 四轴可自动悬停 锁定高度和位置(会有一点偏差但是不多 0.5m-1m左右) 传说中的脱控
2 四轴飞行的姿态更稳定
3 四轴飞远后 遥控信号丢失 四轴可自动返航 减少丢机
4 返航点锁定后 直接将四轴往后拉 就能快速让视线外看不到姿态的四轴返航
5如果购买舵机云台 飞控可担当云台控制器 让你拍出稳定的视频 手动控制摄像头角度 俯仰
简单来说 对于新手 就是这几条直观实用的功能了 如有纰漏欢迎补充

楼主:
另外一种同价位的飞控就是 大名鼎鼎的 APM飞控了
最热门的开源飞控 优点在于 无可比拟的高拓展性和性价比
小小的缺点在于 调试 学习 略复杂 但是 往上有“泡泡”上传的手把手调试视频 可对照学习

561价格版本 跟843价格版本的区别在于GPS的类型 一个是 6M 一个是6H 6H的悬停精度更好 信号接受面更大 优点极多 推荐使用6H

楼主:
关于APM飞控 淘宝上似乎有更具性价比的套装卖 388就能入手 具体稳定性未知 慎入

楼主:
800元价位的飞控还有 新世代的 PIX飞控可供选择 不过此飞控 是提供给敢于吃螃蟹 开辟新天地的人使用的 网上无系统 详尽的教程 视频 一切都得靠自己摸索
但此飞控是日后APM飞控的接班人
优点: 硬件规格先进 32位处理器
无需校准指南针 优异的曼波算法 媲美A2的航线飞行压线率 等等等
缺点:调试难度大

不愿意折腾的新手可直接跳过此飞控 大疆naza life 适合你

楼主:
在更换了飞控以后(暂定999带GPS的大疆naza-life 如果你用其他飞控可用882加上你所选择的飞控价格
有了更先进的飞控 我们就能实现
脱控悬停 定高 定向 定点
失控保护 关控返航
控制云台 等等极其实用的功能
在加装了 390元级别的FPV设备 或 690元的FPV设备后 可实现 FPV穿越等飞行
2271或2571元
稍加练习 即可使用舵机云台挂卡片机 拍摄一些不同高度视野的视频
甚至 在自制保护圈后 轻松实现 送花 送饭 放鞭炮等活动
当然提醒一句 航模不是玩具 一定要注意安全 起飞前 认真检查 每一颗螺丝(大概8-10颗不多)

楼主:
航模不是玩具 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是我的起飞前检查 仅供参考 如有纰漏欢迎补充

楼主:
航拍FPV四轴
两轴舵机云台 大疆飞控增稳 显示器支架 跟控整合 无需额外三脚架

7通道华科尔遥控 4通道给前后左右 2通道给飞控 1通道控制云台俯仰
电机 浆 电调 大幅升级 配合完美 本人亲测 旋翼转动无破空声 效率高 振动极小

双3s 5200毫安电池 在载重量绰绰有余的情况下 可悬停20分钟以上(20分钟为实测最低值 理论计算公式显示为:33分钟)

今天有点晚了 先写到这里 四轴 预算越高 咱口水流的也就越多 因为 所获得的提升立竿见影

楼主:
QQ飞控这种玩意儿没什么人用。不推荐。可以试试MMC10飞控,这东西也是STM32的处理器,无需调参,校准后即可起飞,自稳定高,云台增稳。它本身设计是有GPS和罗盘的,但是扩展板至今没人卖,略惨。

楼主:
遥控方面 有些话说出来不好听 但是却也不无道理
进口控跟国产控到底差别有多大 失控率 抖舵率出现的次数 都存在争论 但是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进口控更稳定 失控率极低 但价格坑爹

极具代表性的FUtaba遥控 一般情况下(在没有革命性技术革新的情况下) 可以做到一控一辈子 但是价格 让不是土豪的我们 泪流满面

最便宜的 进口控 JR岛国的产物 7通道 四轴基本够用
以naza-life naza-v2为例: 4个通道分配给飞控控制上下左右 5通道控制飞控的飞行模式(GPS姿态 姿态 手动 或失控返航) 6通道给飞控的方向智能控制开关 7通道控制云台俯仰

我要说的是 本人用的是天九二代 到目前为止 尚未出现失控现象 网上传说的 国产控可能会出现的失控 抖舵 等情况均未出现 并且 国产控有这不可比拟的价格优势

最经济的远距离遥控 没有之一 几个月前我入手了一个 用来飞固定翼 从未出现过抖舵 失控
距离地面拉距1000m 6通道入门遥控

福斯确实是国产控的业界良心 同为六通 但是开关的种类多得多 这对于飞控模式切换来说 尤为重要 简单来说 就是 你配 QQ飞控 用不到这么多开关 配naza-life就需要一个有二段或三段开关的控 不然 GPS姿态 姿态 手动 这些飞控功能不容易被实现
跟MC6差价70 如果准备入MC6推荐还是攒攒钱 入上图的福斯6

天地飞作为国产控的老牌厂家 他的天6一直销量很好 买这个控的好处就在于 玩儿航模的吧友们 有很多人用过 容易获得直观技术支持
但是天六二代的外观和内容比天六1代要好看和丰富一些 相比福斯6要贵一些 请自行取舍

性价比和功能无人能及 足足九个通道 有三段开关 高频头可拆 优点很多 但是唯一遗憾的在于没有失控保护 对于QQ飞控 以及没有自动失控返航的飞控来说 飞远失控=炸机
一定要把握好距离

D10 也是持有量很高的一个控 10个通道 中文菜单 三段开关 是否支持失控保护请吧友楼下补充

天八 天地飞八通道遥控 八通道对于四轴飞行 以及六轴飞行 控制三轴云台等 均以足够
天八的一个极其实用的拓展性功能我个人认为 在于:能拧掉天下直接加装2w wifi信号放大器 配合失控保护 使遥控距离拓展到5-8km 远远大于遥控标称的1000m
2w wifi放大器 自行淘宝 价格在150-168之间 包邮

天九 国产控内属于基本一步到位 我已经学会了此遥控的调参 不会的可直接问我
9通道 天线不可拆 带失控保护 2个三段开关 中文菜单 等
缺点在于:天线不可拆! 无法快速改2w wifi放大增程器 但是可拆开改装 难度极低

收起回复 38楼2014-02-22 16:19举报 |

起飞爱降落: 三四年前刚出富他爸10C,一狠心就买了、一直很稳定,一控飞遍天下各种恶略环境,从未失控,感觉很值

网友(2014-02-22):
323202315: 回复 起飞爱降落 :俺d10在服役

网友:
122670170: 天九s可以拆天线

网友:
未来的爱因斯坦: 不要买天六二 本人用得还行 几次在城区飞没有失控 现在都没有试过 但是手感以及蛋疼的操作界面真的是做得很差

网友:
往事不如烟丨: 回复 122670170 :二代不可拆 一代可拆

网友:
我也说一句
还有10条回复,点击查看

往事不如烟丨
拜师学艺8
FPV航拍+远航 配置:
使用天八遥控 加装2w wifi放大增程器 获得4-12km的遥控距离 如果 2w放大器天线端再安装12-16db胶棒天线 距离将继续增加 关于辐射的争论 可优酷搜索 了解辐射

原装450机架 质量比山寨好太多 焊电调也容易得多
v2216四轴专用电机 飞腾30A高响应速度电调 搭配1047或1147浆 4s 10000 电池
实测2.7kg 起飞重量(此配置起飞重量在1.8kg左右续航时间更长) 续航20分钟 有数传电台数据可查

蘑菇三四叶草天线 可以减少图像的雪花和闪屏 这对于超视距飞行来薯片尤为重要
能看清osd数据 就能超视距 看不清数据 就老老实实切返航模式吧
鹰眼画质可超越白狗三 跟银狗三属相同水平 业界良心 日后还可以加钱置换1600万物理感光像素的鹰眼二代 必须强烈推荐

我淘宝上买过398的2轴无刷云台 但是那个云台电机不行 扭力太小 完全不能使用
卖家很爽快的退货了
现在我手上用的是1987云台 地面暴力倾斜 无任何问题 所以给大家推荐 相比飞越云台 1987买来就是免调 直接接电就能使用
超视距必备物品 OSD 高度 倾斜角 速度 剩余电量等信息全靠它来回传显示到显示器上

为何推荐APC浆 因为 它能让你的飞机获得一个全新境界的平稳 无坤丰尼龙浆的破风声 完美的静平衡 对于航拍来说 极为重要 震动越小 果冻越少 拍出来的视频就越漂亮

楼主(2014-05-06):
下面说下楼主自己的配置:10000元级别
本帖配置 仅供参考 此配置经过我的实践 表示挺好 这个价格区间里如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欢迎楼下一起交流

450大疆原厂机架 +郎宇v2216 kv800 30A飞腾 1047原装APC 整套重量 两轴云台 加 3s 10000电池时 重量 1.9kg 三轴云台加4s 10000毫安电池时 整机重量 2.4kg 续航20分钟以上(非悬停)悬停时间更长
通过一次次的调参 使得无云台硬挂 鹰眼的振动几乎完全消失 调试成功

使用国产一步到位控 天地飞九 加433增程(新增数据校准纠错)空旷场地 遥控距离在10-18km之间
2w图传加鹰眼实现FPV
鹰眼加三轴云台实现精准航拍 已接两单生意

收起回复 40楼2014-02-22 17:34举报 |

未来的爱因斯坦: 楼主 你的鹰眼是多少度的? 买的时候是标配还是啥的?我打算买但是那些说配什么线的我都看不懂 能提供一个建议吗?那些线要买那些不要?非常感谢!!!

网友(2014-02-22):
巧克力味百合: 生意收入怎样啊

网友:
往事不如烟丨: 回复 巧克力味百合 :?

网友:
往事不如烟丨: 回复 未来的爱因斯坦 :100度的镜头 只有标配这一种套餐 需要什么线 盒子里都带的有

网友:
眼泪是咸锝: 楼上570一套的2W图传你用过吗?736一套的2W图传你用的怎么样?忘望给个实际的拉距距离。

网友:
我也说一句
还有17条回复,点击查看

往事不如烟丨
拜师学艺8

彻底摆脱电脑 touch 手机 直接调参

ipad 地面站 可一键起飞降落

编辑航点 完全全自动飞行

网友(2014-05-27):
楼主辛苦了。请问:【此套配置:适合新手练习用 体验操控乐趣 掌握飞行技术 掌握通过手动遥控实现 悬停 定点 定高等飞行技巧 为日后升级FPV打下基础】,这是”QQ飞控“的配置,QQ飞控可以实现定高吗?QQ飞控好像是没有“气压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