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台钻改铣床如何固定铣刀纵向位置?

楼主(2014-05-08):
问一下台钻改铣床如何固定铣刀纵向位置?
有个台钻,想买个十字滑台,但是纵向台钻如何把铣刀固定任意位置呢?最好有图例,谢谢。

网友:
我的轻型机床上摇臂360旋转,纵向粗调、细调均可锁定,你把纵向手柄安装一个锁紧装置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问题是锁紧装置如何做?或者哪里能买到?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的话也希望能及时回帖交代下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