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之吧版】自制APM GPS模块飞行实测,效果良好!

楼主(2014-05-09):
    狼哥委托制作的8套GPS模块现在已经完成测试,效果良好!
    很抱歉,拖了这么久才进行测试,主要是事情有点多,4月底进行PCB打样,5月初买所需的元器件,5月2进行PCB切割,51假期收假后又开始考试了,所以拖到现在,真的很抱歉哈!!

*********************************************

打样回来的PCB,打样时忘记跟厂家说要蓝色油墨了,小七觉得蓝色比较好看,哈哈~~一块PCB上面画了一个GPS模块、一个电压电流计+电调分线板,以及两个空速计

雕刻机切割中。。。

切割完毕

成品

元器件准备完毕!

准备焊接GPS模块

NEO 6M GPS模块

先焊接GPS模块

然后接着焊接电源IC、以及储存器,大家可以看到,板子上集成了3个GPS接口,可以支持APM旧版、新版这两种接口,而且都支持卧式接口和立式接口哦,你喜欢哪一种就焊接哪一种!也可以通过排针引出来学习GPS功能,支持各种51、STM32开发板等等,也可以DIY GPS轨迹仪、GPS校准时钟等等。。。

再焊接外围接口,以及电池座,可以更换电池的哦!亲,再也不用担心GPS后备电池没电了

最后焊接天线接口

未切板前焊了一个HMC5883地磁计

先上点焊锡,焊油

风枪吹,风速2,温度360

焊接好了,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虚焊,APM怎么使用外置地磁计我不大会,改天研究研究

GPS天线采用的是台湾原装太盟GPS天线:
产品品牌:台湾太盟
产品型号:GBA-803 Ver1.0
尺寸:25长*25宽*6.5mm厚
日本NEC品牌IC设计,增益27DB,相当于二级放大。寿命稳定,不易损坏。
有源GPS接收天线 陶瓷片
表面镀银部分防氧化功能强劲

厚度比淘宝上卖的GPS模块的天线还要厚一点

背面大面积覆铜,并加有屏蔽罩,可以有效的减少外部干扰

装上我们同学的六轴,准备出去测试,什么。。。?为什么不装在我的机子上?因为。。。。我的机子马达坏了。。。也没钱买。。。当然,如果你愿意赞助我几个马达的话,我也可以装在我的机子上,哈哈

上次论坛送测的DYS云台也没进行很好的测试,这次先挂上去,等哪天天气好了去拍点东西看看

出发!

时间:5月8日,晚上11点
地点:学校广场
天气:多云,飘有毛毛雨,无风

上电

打开地面站,稍等一会儿就可以定位了

定位卫星基本在9-11颗之间波动

最好的时候可以达到12颗

与此同时,我们换下了自己DIY的GPS,把淘宝买的GPS模块换上去,定位效果基本跟我们DIY的一样,9-11颗之间波动,说明咱们的东西还是可以的嘛,哈哈

准备起飞

附上测试视频,APM,定点模式

【PS】

正在DIY的 APM 电压电流计也正在进行中,准备开始测试
特点:
设计电流为90A
电压电流计集成在电调分线板上,使用更加方便!支持8个电调接线,如有需要可以镀锡,以便承受大电流!
说明:
为了安全稳定,该电压电流计没有集成5V输出给飞控,建议大家使用电调的5V给飞控供电,即使一个5V坏了,其他电调能够立即接替工作

镀锡,增加大电流承受能力

电压电流计与电调集线板相结合,布线更方便!

空速计也已经DIY完成,等待测试!

这几天会抽空把剩下的GPS焊接完毕,并测试电压电流计和空速计,尽请期待!

【END】

网友(2015-01-22):
请教楼主,APM和GPS模块之间的通信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元件那么小怎么焊的?我用电烙铁都不好焊

网友(2014-12-14):
怎样分辨6m跟6h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设置的GPS,例如波特率之类的?

网友:
不错 不错  有的买吗?

网友(2014-06-21):
GPS的bug修复了吗?我买一个

网友(2014-05-15):
一直在看

网友:
顶你到天明

网友:
占位编辑

网友:
非常喜欢 ,看来以后固定翼玩好了就要换飞控了,一定要支持地面站的
同时顶小七的技术

网友A:
支持楼主楼主这个有卖不

网友:
看您的飞机不错

网友B:
带分线板的电压电流计做好没

网友C:
楼主 HMC5883的焊接问题不能超过250度的

网友:
要不就会损毁芯片的。

网友:
我也在用APM  其实楼主的新作品

网友:
厉害   !             小七        模友之吧的产品!

网友:
小七做得不错,工具也很全,那AD的是样品吧,另外想问一下,这是APM其中的一个部件么

网友:
呃 小七 怎么预定一个gps啊

网友(点评):
目前发现一个BUG,正在修复ing,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和大家见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楼主这个有卖不

有的,现在正在做,不过要等一段时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分线板的电压电流计做好没

做好了,正在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HMC5883的焊接问题不能超过250度的

这个我知道,只是焊接的时候焊锡一直不化,干脆直接上高温了,不知道有没有虚焊,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现在正在做,不过要等一段时间哦!

大概能卖几个毛爷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只是焊接的时候焊锡一直不化,干脆直接上高温了,不知道有没有虚焊,不知道怎么测试 ...

你只能读取数据试试了,300高温芯片很容易坏,这个太脆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