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进行时】集成电调分线板的APM电压电流计测试报告

楼主(2014-05-10):
        继上次的GPS模块DIY后,这次带给大家的是集成电调分线板的APM电压电流计的测试结果。
有模友问到,小七DIY的GPS、电压电流计等模块是否可以出售,这个是必须的,只是现在GPS模块发现一个BUG,正在修正,大约一个星期后大家想要的话就可以购买了,小七的经济能力有限,目前只有8套GPS、电压电流计,如果大家需求量大的话,等小七回血了再买零件再DIY~~~

**************************************

切出来的板子,10套电流计,小七资金有限,只买了8套的元件

板子背面印有我们论坛的LOGO,背面是电池负极的走线,并特意开窗了,大家可以在上面镀锡,或者焊上铜条等,以便承受大电流(推荐)!

板子中心就是 APM 的电压电流计了

准备焊接,施工中,请勿靠近!哈哈

一套的元器件,整套成本20元左右,主要是Apm的电流计模块的插头贵,一个DF13-6插头就要3块钱!

先焊接主要IC,电流的检测就靠它了

然后焊接采样电阻,4W,0.0005欧姆(5毫欧),理论上最大可以通过  根号(4/0.0005)= 89.442 A的电流,如果换成0.001欧(1毫欧),那么最大可以通过45A电流,换成0.25毫欧则可以通过180A电流!!当然,精度也会下降

焊上电阻分压网络,电压检测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

DF13-6P ,APM的电压电流计的新型接口,同样,我们也做了两种接口方式,默认是卧式的,大家也可以换成立式的

如果没有电压电流计的接线,也可以通过杜邦线等连接板子上的3个插针到APM的电压、电流输入口,其中板子上标有“G”的是地线(电池负极),接到下图中的“G”,"V"是电池电压信号,接到下图中的“V”,"A"则是电流信号,同样也接到下图中的“A”,另外,还需要在地面站进行设置

镀锡,可以承受大电流,正面镀锡的是电池正极

背面镀锡的是电池负极

一共做了8套

大家可以看到,集成了电调分线板后,布线更加简洁、美观!板子上设有8个电调接线位

接上电池进行测试,并串接万用表测电流,三个V2216电机去掉桨叶(有个电机坏了。。。。。)

BB显示电池电压11.2V

呃???貌似图片压缩严重!只好明天再测一次了

依稀记得,此时在APM的地面站中,
电压:11.1-11.3V之间波动
电流:0.45-0.5A之间波动

与万用表测的电流差不多一致

图片压缩过头了。。。
解锁后电机开始缓慢转动(怠速??),此时电流0.7-0.9A左右,慢慢加大油门,变成 1.3-1.4A
油门推到中,此时电压11.1~11.2V左右波动,电流1.7-1.8A

然后给一只电机装上12寸桨叶,其他2个电机依旧空转

油门到5分之2处,电流3.1-3.3A左右波动,继续推油门电流也随之增大,怕电流太大把万用表烧了,就没继续测,按理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2020-01-02):
有无pcb文件啊

网友(2017-04-16):
求教!这个板子怎么切?我也需要做一些有用,提供什么图纸还是什么?

网友(2014-05-10):
锄禾日当午,发帖真辛苦。谁知坛中餐,帖帖皆辛苦!

网友:
飞控 什么时候好呀期待

网友:
牛人         DIY         模友之吧的产品就是帅

网友:
我先定个电压电流计

网友:
小七 gps 电流计 各来一个

网友:
介是神马?!!

网友:
没人回帖。。。我来个吧

网友:
狼哥威武

网友:
我也顶起出售广告位

网友:
送我设备我就不走了

网友:
有空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2014-07-02):
请问楼主如果通过杜邦线等连接板子上的3个插针到APM的电压、电流输入口,地面站要怎么设置

网友(点评):
就跟用电流计的接口一样设置,他们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电流计的接口看上去简单些罢了

网友(2015-04-20):
小七,我要一块,下次开块openlrs高频头和接收的板啊!

网友:
当然应该付款的

网友:
楼主DIY强人呀
5mΩ的电阻,焊接工艺方面应该也会有不小的差异吧

网友(点评):
在APM里面还有校正选项的,电阻是不会变的,可能你的电阻最后面是6mΩ,但是也没关系,校正一下就好了

网友:
APM还有校准功能,有空也入手一个APM来玩玩

网友(2015-05-29):
可以贴上原理图吗?

网友(2015-07-09):
电流算的是错的吧,1mR,63A;0.5mR,89A;0.25mR,126A;

网友:
哪里有卖的这种套件啊

网友(2015-09-09):
楼主能给我们分享一下电流计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2016-05-24):
请问一安的电流对应输出的电压是多少?自己在做飞控,想用这种电流计

网友:
预定一个电压电流计

网友:
需要一个带12V和5V3A输出的,谁上个原理图

网友(2016-08-10):
上传下你的pcb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