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遥控滑翔机(背推)

楼主(2014-05-19):
根据自己长期学习,掌握的航模知识与经验,确定做:翼展1.5米,翼弦23厘米,展弦比在7左右,克拉克Y-12%翼型的机翼;背推加力机长1.1米左右机身;倒T型尾翼的‘无线电遥控电动滑翔机’……
1、制做机翼:先画出翼型并做出样板,再做出热切割用模具
2、进行机翼填充物的制做
3、将此填充物粘贴在裁好的KT板上并在其上加‘加强杆’

楼主:
4、粘机翼上面KT板
5、制做机头部分

网友A:
想问下碳杆槽怎么样开出来的?焊锡器?

网友:
楼主是个木匠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碳杆槽怎么样开出来的?焊锡器?

机身底部的槽的开法:
      先用‘切条刀’根据机身泡沫塑料的厚度与选作尾杆的碳杆的直径,确定要开的槽的宽度,及槽两边宽度;然后把切条刀要切的宽度(槽两边的宽度),及深度调好——顺两边各切一切,然后用尾杆把槽内的泡沫塑料剔出来(形成U形槽)。尾杆用热熔胶粘在槽内就可以了……
机翼里面的槽的开法:
  用碳杆本身左右转动往前进,一段一段进行,进一段取一次进到炭杆里的泡沫……
用热切割器也能切出槽来,但比这难掌控。

楼主:
飞行视频:

楼主:
飞行视频来了

网友(2014-07-23):
祝贺。。。高手原来泡着来了。。

看了你试飞。。。视频。。。不错不错

网友:
高手在民间顶

网友(2014-09-19):
你们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