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08年最勥模型制作: F14可变翼战斗机

楼主(2014-06-13):
丧心病狂的我在美食网站里找的了!!!出处:http://www.78fz.com/bbs/thread-90371-1-1.html
下面开始!!
———————————————————分割线————————————————————————————————
话说08年, 我已制作了20多架飞机, 这架F14熊猫战斗机, 算是其中比较复杂的~ 翅膀可以变形, 起落架也可以收放~~

---------------------------

1.把图纸喷绘完贴在KT板上,裁剪下来,作为模板~

2.首先按照模板把机舱部件切好, 用泡沫胶粘合

3. 同样粘合好机身, 在机身相应位置打孔, 贴上木片补强, 再插入用来支撑全动尾翼的碳杆
这里我使用3mm碳杆,实际使用时感觉太软, 还是上5mm的好点

装好舵机, 将舵臂用AB胶粘在碳杆上, 连接舵机

网友(点评):
这个帖子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把图片上传到我们的论坛!希望今后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华

我只是个搬运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华

谢狼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啦请继续

插楼丢毛爷爷

楼主:
结贴 上视频

楼主:
收轮

变翼成功!!

掠过眼前

楼主:
搞定舱盖板

做到这样已经好累了...放弃原来的涂装计划...先飞再说~~

很久没玩带起落架的飞机了~~

向着朝阳, 勇敢飞上去吧!!! undefined

弘扬奥运精神,发展福州体育....

翱翔天际,美~~

楼主:
安装尾舵舵机

9. 用KT层叠打磨法搞定机舱罩和尖头, 白胶真是干的太慢了! 这样刷大约要3天才能干透

打磨真是非常累的事,而且要打磨到漂亮的形状实在很不容易..

楼主:
把起落架装上机身,用3片横板撑住,强度比想象的大好多!!! 很大力的炸机都没事

脚站的比较高, 偏软,但是为了桨不打地,没办法..

这次用了好多舵机....

8.垂直尾翼, 做出5度左右的倾斜,好看一点

装上去看看..  有点后悔贴黑了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用大头撸了一把更得有点慢 下面继续!!
7. 下面是起落架的制作!!

这次特意购买了商品可收放起落架, 这个起落架的特点是运动到一定位置可以卡住, 外力不会传递到舵机上,有效保护舵机,没有这个机构的话,65MG也挡不住啊!

底面搞轻木片垫住

粘上舵机,贴上纵向的补强条

再后来..... 我搞了一个暴力测试..... 结果这个底座拍了几下就烂了undefined

于是舍弃, 改用三合板方案.. 这下坚挺多了

用了三合板, 就开始担心重量问题

一组20多g, 三组70多g, 还可以, 在可接受范围内

如法炮制3组

楼主:
6. 用三合板切割出可变翼的主要部件

用AB胶粘成盒状

翅膀这样弄~ 木片做关节, 碳棒做骨架支撑

翅膀装入之前做的部件上

有点美吧~

切出舵机安装座

舵机原配的舵机臂太短, 舵量不够拉翅膀, 所以就用电话卡剪了两片舵臂粘在一起, 中间打大孔穿过现有舵臂转轴, 上面再用两个小螺丝锁一下, 牢固的说

连上舵杆, 机翼用450的大桨螺丝当转轴锁住,可变翼系统完成了!!

翅膀展开状态

翅膀收起状态, 很美~

楼主:
4. 切割出升降舵, 在相应位置挖槽

侧面用碳片补强

边缘用砂纸打磨出翼型, 让舵效更好, 外观也更美

粗碳杆中间穿过一根细碳杆, 使舵面可以粘合在一个十字架上, 跟牢靠一些

再来片木片,以求心里踏实...

楼主:
5.将电机安装在这种塑料电机座上, 电机座尾端塞入一根粗碳棍和木棍, 用热熔胶填充

让这根碳棍贯穿机身,由此, 电机的推力更好的施加到整机上,

再来几片KT辅助, 切出插销形状与旁边的机舱连接, 强度暴增!!!!

看看目前的效果,很nice! 可以用手抓着电机支撑起整个机身, 这样的电机安装方式非常科学!

网友A:
学习啦请继续

网友:
赞一个,这帖子写的真详细

网友:
我也是坐沙发的

网友:
我要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