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的命名

楼主(2014-06-21):
无刷电机的命名多种多样,没有一定的行业标准,但总结起来,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大致有以下几种命名方式:
     1.以电机的长度/直径加上KV值命名。如:3648-600,前一组的两位数36表示电机的直径,前一组的后面两位数48表示电机的长度,后面一组数字表示的是电机的KV值。另在第一组数字前加上英文字母有的表示公司名称、有的表示结构、有的表示加工工艺等等。以上命名方式是无刷电机最常用的一种命名方式!
     2.以电机定子的长度加上KV值命名。如:2408-900,前一组的两位数24表示定子的直径,前一组的后面两位数08表示定子的长度,后面一组数字表示的是电机的KV值。这种命名方式仅被少数厂家采用!
     3.以公司名称及系列加上KV值命名。如:PK450-1300。
     4.以电机的结构加上KV值命名。如:DST-1200,DAT-1000。
     总之,无刷电机无论怎样命名,但有一点,其KV值不可能没有,这是衡量电机性能的重要参数!

网友(2018-08-27):
可惜有些内容,太高深了,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不错,终于知道了

网友(2017-10-24):
好帖必须得学习一下

网友(2017-04-16):
很有帮助  学习了

网友(2016-11-12):
嗯~~~~是个好帖,就是视频看不懂

楼主(2014-06-21):
   无刷直流电动机与有刷直流电动机性能比较

与有刷直流电动机相比,无刷直流电动机有以下特点:
     一、可靠性高,寿命长。它的工作期限主要取决于轴承及其润滑系统。高性能的无刷直流电动机工作寿命比有刷直流电动机寿命一般要长很多。
     二、无换向火花和无线电干扰,不必经常进行维护。
     三、可工作于真空、不良介质环境。可在高转速下工作,专门设计的高速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工作转速可达每分钟10万转以上。
     四、机械噪音低。
     五、发热的绕组安放在定子上,有利于散热。

楼主:
对无刷电机存在的误区
模型用的无刷电机使用的都是电池供电,所以很多人在知识上一直有这么个误区:以为无刷电机是直流电机,其实不然,无刷电机属于交流电机,是三相交流永磁电机的一种,输入模型无刷电机3根导线的电流是交流电,只不过这种交流电不是50HZ的正弦波,而是从无刷电机控制器(俗称无刷电调)调制出来的三相交变矩形波,频率高以通过电调的油门调节,频率调得越高,电机的转速越快.

楼主:
无刷电机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便随着技术的日益成熟与完善得到了迅猛发展。已在航模、医疗器械、家用电器、电动车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在深圳、上海等地形成初具规模产业链,并在技术上不断推进行业发展。
   近几年来,无刷电机成为在模型领域里快速发展的一种动力。由于产量和价格的原因,过去几年无刷电机多使用在中高档航空模型中,现在由于机械加工技术的快速发展,无刷电机的生产成本下降许多,目前它正进入模型领域的各个层面,从电动遥控车到电动遥控船再到电动模型飞机,无处不在。

楼主:
电机转子做加料平衡时要遵守以下法则:
1.做平衡时必须先加平衡量大的那一边;
2.平衡胶必须加在失平衡区;
3.加平衡胶的多少视平衡量的大小而定,一次不能加得太多;
4.严禁在相对180°的地方加平衡胶;
5.在转子的一边加平衡胶最多不超过3个点;
6.平衡胶必须压紧且紧贴定子面,否则电机运行时会产生飞胶现象;
7.平衡胶不能超出转子外(内)缘,否则电机运行时转子会刮定子.

楼主:
无刷电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
回个帖子,下班咯~

网友:
希望我能得到

网友:
介是神马?!!

网友:
好帖必须得顶起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高度关注中,这样的帖子必须顶。等待ilz指导。

网友:
占位编辑

网友:
论坛的人品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