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我爱萝丽爱萝丽】四轴自己做 飞控DIY专题

楼主(2014-06-22):
写在前面:
        一听到别人是玩四轴的,肯定第一感觉就是“高端”、“土豪”……楼主将改变这个现象,四轴变白菜!
        由于楼主的精华帖已经够多了,所以以后的教程以合集形式出。本贴的合集就是飞控,不仅包括四轴飞控,还包括单轴飞控、双轴飞控、固定翼飞控等欧……

一、四轴飞控:

        最近一段的学习,对PID算法有了新的认识,感觉四轴应该可以搞了。组装了一架有刷四轴,简单的调试几下,一推油门竟然就那么华丽丽的飞起来了……本来教程可以立即发布的,但草稿版本的四轴动力不足,楼主想把动力换足了再发布,没想到,一换竟然换了两个星期……一开始用的是1S电池,四个N30电机,结果升力非常尴尬,380mah电池只能飞几秒,1000mah电池飞不起来(单个N30推力有35g,但由于电池内阻、电路内阻等影响,四个并联只有100g),只好尝试减速组加大桨的方案。网购了N30(1:3)减速组加7寸桨,测试是有45g推力了但一看电流竟然有2A,这效率损失太坑爹了,要知道直驱桨35g推力时电流才1.5A。不死心又用玩具直升机大齿盘、614空心杯粘出来一个(1:10)减速组,这下推力效率都够了,但随即发现它非常脆弱,一摔就坏,根本没法调试。几经折腾,楼主身心俱疲,决定彻底放弃1S方案。稍微改装了下,结果2S电池一上,1/3油门就飞起来了,而且很稳。前两个星期都瞎折腾了。

四轴飞行的基本原理就不再多说了。这里只提一些注意事项。

PID与线性:
       PID稳定四轴姿态的基础是电机升力要线性,一般情况下电机升力与电压正好也是线性对应的 ,通过电调可以直接控制。但楼主在实际测试中发现,在MOS管结电容等各种未知因素的作用下,不同频率的PWM会显著影响电机线性:

图中可以看到,同样电压下电机升力不同,500HZ的PWM线性显著好于2KHz的PWM。

重心与稳定:
       大家都知道不倒翁的原理,重心越低越稳定,但在飞行的四轴上不同。当四轴倾斜时,如果参数理想,程序会调整力臂使姿态立刻恢复 。但如果重心过低,姿态在回复到水平位置时重心仍有一定转动惯性,越过中点,导致四轴震荡。所以四轴的重心稍低一些有助于平稳和起降,但太低则会严重影响平稳。
       重心同时还会影响四轴的悬停,如果起飞后四轴一直向右跑,那你就得把重心向左调一下了。或者把通道2的微调向左调也行。

陀螺仪温飘:
       在静止时陀螺仪的输出并不是0,这叫温飘。体现在四轴上是四轴会慢慢的自旋,而温飘自然是与温度有关,当环境温度变化大时,最好执行一下温飘校准。

PID与调试:
       一直在说PID,PID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其实是个很简单的公式:
       F=P*角度+D*角速度
       假设我们把一个小球用绳子悬挂起来,它会摆来摆去,但幅度会越来越小,最终静止在最低点。这其实就是一个PID,它使小球稳定在最低点附近。它是怎么实现呢,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相反的力在作用:重力和空气阻力。小球离开中心点的距离越远,它受到回到中心点的力越大,这个就是P,也即回复力。小球在回到中心点的过程中,速度越快,受到的空气阻力就越大,这个就是D,也即阻尼力。
       P使小球回到中点,而D适时的减小速度,小球的位置就稳定下来了。当然在四轴上这么摆来摆去可不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调节P、D到合适的大小,使四轴能够快速稳定而较少振荡。怎么知道P与D的值是否合适呢,这要通过观察跃阶响应。具体如何实现呢,我们可以把十字杆的一根固定在转轴上,重心同时也移到转轴上,只启动与转轴垂直的两个电机。P为0时,四轴应能稳定在任何角度。
       先使D归0,慢慢增大P,然后不断用手把四轴的角度弄歪再松手(比如30度),观察四轴回复到水平位置的情况,这个就叫跃阶响应。随着P的增大,四轴开始出现振荡——等幅振荡——超幅振荡。合适的P:当四轴偏移时有不小的回复力产生,松手后可以等幅振荡。
       在P合适的情况下,慢慢增大D。随着D的增大,在跃阶响应中,振荡不断减小又增大。最终你觉得振荡最小的D就是合适的D。
       上面的方法适合X、Y轴的调试,至于Z轴,用绳子在中心处吊起来即可。相对于X、Y轴,Z轴的参数实际上可以弱化,因为水平的稳定性才是四轴的根本。
       六个参数调整好后,就可以试飞了。没飞过四轴的一定要注意油门,尤其是将要离地的瞬间,一定要缓慢推油,不然一下子就会窜到天花板上。楼主连吃几次亏才勉强控制住,摔折了好几次避撞架。Z轴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如果X、Y轴出现振荡,按比例适当减小P、D即可。

一、物资准备

二、焊接

上面两幅图是1S版本的,与2S的电路稍有不同,仅作参考

三、下载

     按键是陀螺仪温飘校准键,需要校准的话重新开机并按住按键,等待指示灯闪烁,并把四轴稳定的放在地上,确保指示灯熄灭前不再有抖动。等待指示灯再次点亮,校准即结束。

     鉴于四轴的DIY比较难,而楼主也没有时间一一解答,所以请制作成功的朋友把自己做的贴出来,并附上自己在制作中的心得、问题的处理等,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的经验。
A版现在只是证明了51单片机也能做四轴而已,性能只是玩具级别的,需要优化的地方还非常多。需配合适应四轴的二代控固件,只是降低了信号发射速率.

萝丽集成四轴A版C程序.rar(2.99K)萝丽集成四轴A版HEX.rar(4.24K)萝丽航模遥控器二代四轴适应版.rar(12.24K)

网友(2015-05-18):
楼主,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遥控模块?

网友(2017-11-01):
怎么没有继续搞了,很感兴趣。

网友(2016-08-18):
弱弱的问一句用什么遥控器控制飞行?

网友(2015-08-29):
链接失效了,怎么办?

网友(2014-09-01):
好历害!如果多一点功能就好了

楼主(2014-06-22):
B版:对算法进行部分优化,增加开机的油门保护,0油门停机,丢失信号降低油门,以及对自动平衡的调节量进行限制,避免出现失控。舵量增大1倍,控制更容易。同时增加超声波定高功能通过通道六控制,起飞时通道六旋钮旋至低电平端(越过中点就行),飞到合适高度,旋钮旋至高电平端,即可打开超声波定高。只支持一米以下的定高。(注意起落架不要挡住超声波,而且超声波离地距离不得小于3cm)需配合四轴适应版二代控固件。

B版试飞视频:油门控制还不熟练,所以起飞时连摔几下;不过后半部分及时打开超声波定高,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C版预告:加入磁场传感器,优化旋转功能。提供额外的通道输出,使四轴可以携带工作载荷。同时二代控升级至C版,增加可调的油门线性,并兼容四轴的飞行及调试。

对模块化的思考
         随着楼主出的教程越来越多,楼主不禁有了模块化的想法。如果按照之前的计划,那么一个教程就得重新制作一个东西。虽然一个芯片就集成所有功能的四轴飞控成本较低,但同时也限制死了它的作用,并不利于广泛使用。所以楼主决定以后的教程全部按模块化的思路进行拆分,比如集成四轴飞控拆分成三个模块:接收机模块、姿态解算模块、电调模块,这样做虽然把一个芯片分成了三个芯片来完成,成本变高,但应用上更灵活,比如接收机模块即可使用萝丽系列又可使用商品接收机,电调模块既可使用无刷系列又可使用有刷系列,同时姿态解算模块不仅可以做四轴飞控,还可以做单轴、双轴、固定翼飞控等,如此大家DIY出各个模块就可以随意组装,不再受限制,实际上是降低了时间和金钱成本。

网友:
珍爱生命,果断回帖

网友:
顶你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