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我爱萝丽爱萝丽】震撼发布!2.4G航模遥控器2代 DIY教程

楼主(2014-06-22):
写在前面:
              本来二代遥控器的研制是想拖到暑假再说的,但想到还有好多人在一直催我,我本来也是承诺过的,确实不应再拖了,那就现在开发吧。经过近一个星期的不眠不休,萝丽系列遥控器成功进入2.0时代!废话就不多说了,教程开始。

DIY 宣言:
     我DIY,我快乐,DIY不是为了省钱,省钱只是DIY的副产品,当我们拿着自己做的遥控、自己做的电调、自己做的飞机在天上翱翔,我想那时我们才能体会到真正的自豪,真正的快乐。但,DIY有风险,可能你买了一堆元器件却什么也没做出来,可能你做出来效果却差强人意。DIY,只为发烧而生。

一、简介:
          二代相对于一代可以说是飞跃般的提升,采用新的设计理念,向下兼容模式,也就是说二代控作为最高主机,不仅兼容一代6通接收机,还会兼容之后可能会发布的6通接收、12通接收、18通接收、微型接收等各类接收机,打破遥控器之间的垄断。由于添加了中文显示屏,可以进行更加丰富的操作,未来甚至可能作为其他设备的参数调试器使用。同时在功能上向商业遥控看齐,增加了模拟器、参数保存、混控、微调,通道反转、电池电压显示、低压报警、操作音效、遥控计时提醒、开机自检等功能,多达7个模拟通道、11个开关通道,已及可能开发的n个虚拟通道、外部扩展通道等,通道数量无上限。暂时未开发跳频协议,但通过开机检测可用、无干扰的信道,一样能提供高质量、多遥控同时使用的效果。后来的使用者自然能检测到前者所使用的信道从而避开。支持1s到2s锂电输入。由于普通模友不容易买到低压降3.3V芯片,所以推荐工作在2S电池。如此高的性能,价格却低廉的难以想象,按遥控距离成本仅在40至80元间。制作简单,拿把电烙铁就能做出来!

使用方法简介:

开机检测可用信道。图像直观化显示,黑色区域为可用信道,白色为被干扰信道。本来是想自动选择的,但想来想去程序肯定还是没有人聪明。

打开天地飞6通遥控器试下。我擦,简直就是全频干扰。不过细心观察一会儿,你会发现有些信道天地飞也是不用的,那选择它就可以和天地飞和平共处啦。上下移动油门摇杆及左右晃动副翼摇杆将光标移至你认为合适的信道上,按菜单键确认。

按背光灯键……啊,我的眼睛!太亮了,这下半夜出去飞也不用怕了。油门摇杆上下选择,副翼摇杆左右确认和返回。按菜单键返回主界面。

在普通和混控中选一模式,确认后开始检测接收机。这时为接收机上电即可。程序会自动识别你的接收机类型,不论是6通的还是12通的

在控制中按微调键,显示微调界面,摇杆输出除油门外暂时被锁定,晃动相应摇杆即可微调,正负可调25。再次按微调键摇杆解锁。

模拟器模式,将加密狗音频插头插入即可。爽飞飞翼!

恭喜一位网友已经制作成功,效果很好
我的萝莉2代已经完工.地面测试距离1000米信号稳定.今天去试飞330效果很好.

网友:
锄禾日当午,发帖真辛苦。谁知坛中餐,帖帖皆辛苦!

网友(2015-06-07):
楼主     批量生产吧    我要

网友(2014-07-01):
好帖!真想跟楼主学学超声定高部分。

网友:
满怀希望

网友:
专业抢沙发的!哈哈

网友:
有送我的没有

楼主:
二、物质准备:
你需要购买以下物品(为避免广告嫌疑,图片随机抓取,大多数物品可以一站式购齐)
1、STC12C5AXXS2单片机一个。

2、12M晶振及30P瓷片电容两个

楼主:
3、5110显示屏模块一个。重要更新:由于不同模块针脚顺序不同,已在电路图中重新标注

4、 油门摇杆电位器和普通摇杆电位器。

5、 AMS117 3.3 AMS1117 5.0 各一个
6、 电解电容两个,参数自选,104瓷片电容一个

7、 蜂鸣器一个,插针一排,10K电阻两个

8、 耳机插座一个,拨盘电位器3个,按键3个,开关数量自选。pl2303单片机下载器

楼主:
9、最后要说的是无线模块的选取。市面上各种模块质量参差不齐,如果你想获得更远的距离,那一定要买好的模块,如果只是玩一玩小车什么的就无所谓了。
     推荐搭配:35元PA+LAN发射,15元微型PA+LAN作接收。如果有模友探索出更好的搭配欢迎告诉我

楼主:
三、焊接
建议先焊接上单片机、电容晶振下载程序,再焊接显示屏即可看到效果。注意如果是5脚电位器需剪掉两个脚。对电位器种类无要求

重要更新:手残电路画错,无线模块接线错位,已改正,给大家带来不便对不住了。

楼主:
四、下载程序

更新:距离测试
抽空做了距离测试。遥控距离完全取决于你所购买的无线模块和天线质量。
二代对程序进行了优化,使用250K的通信速率,而一代使用的是1M的速率,同样的配置二代距离应该比一代更远。
第一项测试:一代、二代对比。使用与一代测试时相同的配置测试:25元PA+LAN模块发射,4.5元国产模块加自制6dbi天线接收。
稳定距离:即无论接收天线往哪指信号都良好,天线指向发射机信号最差时亮红灯的距离。极限距离:即接收天线与发射天线平行信号最强时亮红灯的距离。
一代稳定距离(旧数据):200米,极限距离350米。
二代稳定距离:250米以上,极限距离未测试。
通过第一项测试果然证明二代更优秀。

第二项测试:不同模块对比,发射使用25元PA+LAN模块和35元PA+LAN模块,接收仍为4.5元自制天线。二代程序。
25元发射:即刚才的数据,稳定250米以上,极限未测试
35元发射:稳定250米以上,极限未测试。
由于路就250米长,走不了更远,所以用了另外的方式测量,用身体遮挡信号。25元发射,走到半路身体挡住天线,红灯立马亮。35元发射,250米处挡住天线,信号依然良好,不由得感叹一分价钱一分货。

第三项测试:PA+lan发射,PA+lan接收!这个还真测试不了,据某制作成功一代控的网友反映,距离在600+。而二代的优化对距离本身有提升,还会更远。根据网上的数据,PA对PA的组合在1M的通信速率下距离为750米,在250K的通信速率下距离为1100米。这个距离也即很多无线模块所吹嘘的轻松1100米的意义。

如果你已经做过一代接收机,那么通过刷新程序完全可以与二代兼容。具体的HEX下载方法不再过多阐述以前的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爱萝丽爱萝丽】傻瓜级教程——教你自制2.4G 6通道遥控器接收机
http://bbs.mx3g.com/thread-435743-1-1.html

同时更新的还有12通道版本制作教程,对通道数量要求多的可以尝试制作

目前二代功能仍不完善,程序也写得又长又乱。请制作成功的积极向我反馈,视反馈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发。
反馈内容包括:你制作后的图片,你的改进意见,你所使用的无线模块及能达到的遥控距离等。
A版6通接收机:

A版12通接收机:
A版二代遥控器(萝丽全系列接收机兼容):(更正:禁止蜂鸣器响忘记取消了,所以之前下载的是不响的!已更新)

萝丽航模遥控器二代A版HEX(更正).rar(11.09K)
B版更新:增加可调的液晶参数,解决液晶黑屏问题;增加可调的低压报警

楼主:
部分网友出现液晶显示的问题,这里做一下集中回答:

*如果无任何显示,但按键可以控制背光灯,重点检查接线是否错误、接触不良。
*如果液晶部分显示或偶尔显示,这是内部接触不良,把液晶拆开,内部插干净、导电胶条装紧;
*如果液晶有显示,但黑屏,这时从侧面应该隐约能看到字,进入系统设置,减小液晶相应参数即可。
  如果确实看不见,可以使用B版程序盲操
      1 开机等10秒按菜单键;
      2 油门摇杆放到最低,右手摇杆向右打一下回中;
      3 油门放到中间,这里设置的是电压,右手摇杆向下打10下或向上打10下,跟着屏幕的变化继续打就行了
      4 油门放到最上边,这里设置的是对比度,同样向上打或向下打。;
*如不慎设置错误,完全无法看清,重新下载两遍程序并勾选擦除EEPROM即可恢复;
*如果以上方法无法解决,可能你的液晶是坏的;
*

如何下载?安装PL2303驱动,运行STC-ISP软件,如图设置下载:

很多人一直问楼主下载不进去,怎么下载,这里做一下集中回答:

*首先安装PL2303的驱动,打开STC—ISP,选择你的下载器所对应的COM号,这部分都不会出问题;
*下载固件应该在焊接好单片机、晶振、30P电容之后的第一时间就下载,如果下载不了继续焊接也是白搭;
*找一个4P插头,就是3S电池平衡充的那种,按照电路图上的对应关系接到PL2303模块上。
*按下图设置选项,在电脑上点击下载后,把4P插头插到遥控器预留的刷机口,不出意外的话,几秒钟即可下载完成。
*如果一直在检测,试着交叉一下RXD和TXD。这么简单的流程,楼主觉得成功率应该是100%,如果还是不行,可能电脑有问题,单片机坏了等已经不是楼主可以解决的。
*对目前部分网友出现的不能下载的情况总结,原因多半是电脑系统与下载器及驱动不兼容,应该多试一些不同版本的驱动,或找一台XP系统电脑下载,或更换下载器为更稳定的CH340。

楼主:
12通道接收机教程
芯片:STC12C5608AD   制作方法及材料与六通道基本相同。注意晶振位置前后有变动。
本12通接收机前7通道为模拟通道,后5通道为开关通道,对于遥控器CHA、CHB、CHC、CHD、CHE。

另外提供改善后的自制天线。详情见一代贴。相比一代增加了一根1mm碳杆作为固定。经测试能极大提升接收距离

网友:
楼猪V5啊

网友:
太牛逼了,把摇杆改一下应该会很好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
牛人啊,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