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银燕电机有假货吗?

楼主(2014-06-29):
     本人DIY四轴一台,因为入门,原想选低价的新西达,在陶宝看了某店的三种电机振动的对比,还有视频画面证实。于是买了银燕四个。
      头次买无刷电机,收货后便左看看,右看看。看到里面的漆包线在某些地方有亮点。心想,是不是被刮去了漆皮?见图。

露铜的地方

      于是我想了个办法:万用表一表笔接电机引线,另一表笔点碰亮点,但不能直接碰,怕表笔会擦伤漆皮。先用3条0.1的细裸铜线缠绕在表笔上再去测量。结果是0.16欧电阻,而表在该200欧档的零点误差是0.12,说明该点是擦去漆皮通路。见图。

第一个电机漆包线露铜测试

第二个电机漆包线露铜测试

        再查,有三个都是这样,而且有个是多点的。我估计应该是装配时损伤的。于是化了邮费去换货,换回之后还是有此现象。

        因为机架、飞控、电调还未完成,没有试运行。对于12V纯直流电压,这点损伤可能没有影响,但对电调提供的高频就不知道了。我想作为一个大厂,产品出现这样的现象,应该视作质量问题而不能当作成品出厂的。因此我怀疑这些银燕电机是不是有人从厂里购进配件自行手工组装的?如果有这样的话,厂家就会损毁自己的声誉。

        还有一点,银燕电机的引线为什么设计得这样细?铜线直径大约0.7mm,怎能通过15A电流?按导线截面积除电流的公式算其电流密度竟大到38!这公式可能高频电流不适用吧,但线外径不够1.5mm,焊在3.5mm的香蕉插中,套上热缩管后,前后直径太悬殊了,拔插也容易拉断,我只好给引线加小段套管,如图。
      好了,说了这么多,想问问各位大师,这是不是正品?如果是,银燕公司应该正视“损伤漆皮”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款电机本身就是低成本的,都没有做绝缘胶处理,很有可能出现漆包线掉漆的问题,但是你这个每个都这样就有问题了。本来就是低价的硅胶引线就更不用说没有了,线的粗细无所谓,基本上相同型号电机kv越低线越细,所以低kv电机功率也较小,只要在额定工作电流下就木有问题,但总的讲要比xxd好的多(PS使用此电机请把贴纸去掉,可以稍微减小电机的震动)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掉漆可能是绕线所致,不过即使自己使用二手漆包线也不至于掉漆,可能真的是质量问题。还有有不少电机的绕线是多股的,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磁场利用率还可以增加横截面

网友:
楼主太历害了,这都能看得出来,掉漆,肯定质量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是真货还是假货

网友B:
刚看了我的银燕的电机,没有看到亮点,可能这是人品问题吧。。。。。但很多人反映会掉磁钢,这个我就怕呀,掉了就是空中直接炸机的结果呀

网友:
这相机像素真高

网友:
海波挺住!和狼哥玩飞机吧,别总去泡妞

网友:
XXD价格质量

网友: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很好的论坛

网友:
某宝搜下

网友:
送我设备我就不走了

网友:
万能表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我的银燕的电机,没有看到亮点,可能这是人品问题吧。。。。。但很多人反映会掉磁钢,这个我就怕呀, ...

on_the_road(在旅途中先生)
    你没有看到亮点,是你的事情,论坛不是开来攻击别人,是互助、解决问题的。中国的“牛奶

事件”中,你可能吃过了也没有问题吧,说牛奶有问题的人和检测人员以及媒体的报道都“可能这

是人品问题吧”。
    我73岁的人了。有人想拆银燕的台,也不会请到我吧。
    新西达和银燕的价格差不多,银燕不是高档的,我拆他的台干什么。
    我56年在学校航模队时用的就是1.5CC的银燕航模发动机,所以记忆犹新,加上淘宝店主的视

频介绍,三种电机中银燕的震动最低,就买了,还买了银燕的4合一电调,我是为拆台而买吗?今

天问了我的教练,才明白银燕航模发动机是上海的,这银燕无刷电机是深圳的。
    我是想,在现代的航模一代,银燕不是名牌,所以不会有冒牌货吧。因此我没有退货,只要求

换货。换回来的也是有这现象,就不再看其他的了,自认倒霉,如果烧了,当做试验,再买朗宇。

如果银燕说是他的产品,而这是我的人品问题,请他派人来检验(我要是拆台就到质监部取证了—

—不过那是要收钱的;我儿子的XX鉴定费要350元)。如果不是银燕公司的产品,就作罢。
    大概on_the_road想,我都看不到,你能看到。我退休前在低压电器研究所当副所长,长期与

漆包线打交道,所以是比较敏感的。掉漆的产品可以通过例行试验,但是肯定不能通过型式试验,

最低电压的电器至少要通过50V电压,而且是在潮湿甚至盐雾的环境中经过48小时甚至一周的试验

时间后马上测试(在带电部分和外壳间)。
    因为我的4轴是喷农药的,所以担心。
    以上是想分辨一下,实在多余。
    我的这个帖的命题,只是问是不是假货?假如是,告诫模友小心。不是,我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机本身就是低成本的,都没有做绝缘胶处理,很有可能出现漆包线掉漆的问题,但是你这个每个都这样就有 ...

谢谢版主的回复和提示。因未买过,才有此问。请看图片:

电机特写

新买的银燕电机

倘若它家之事不好说,就到此为止。

网友:
锄禾日当午,发帖真辛苦。谁知坛中餐,帖帖皆辛苦!

网友:
非常好,顶一下

网友:
好,很好,非常好!

网友:
LZ是天才,坚定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on_the_road(在旅途中先生)
    你没有看到亮点,是你的事情,论坛不是开来攻击别人,是互助、解决问题 ...

额额,好久没上论坛了,这阵势吓到了,我回帖的时候就是顺手看了下放电脑桌上的银燕电机,发现我的没有问题而已,没有其他意思的  ,对于银燕电机我也不是很了解。。。。回帖也没有恶意的

网友(2018-03-01):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机本身就是低成本的,都没有做绝缘胶处理,很有可能出现漆包线掉漆的问题,但是你这个每个都这样就有 ...

电机kv越低线越细?我咋感觉不是这样呢

网友:
厉害厉害,佩服你的这种精神,换我可能不去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