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基础知识

楼主(2014-06-30):
为什么需要电调
电调的作用就是将飞控板的控制信号,转变为电流的大小,以控制电机的转速。
因为电机的电流是很大的,通常每个电机正常工作时,平均有3a左右的电流,如果没有电调的存在,飞控板根本无法承受这样大的电流(另外也没驱动无刷电机的功能)。
同时电调在四轴当中还充当了电压变化器的作用,将11.1v的电压变为5v为飞控板和遥控器供电。

买多大的电调?
电调都会标上多少A,如20a,40a 这个数字就是电调能够提供的电流。大电流的电调可以兼容用在小电流的地方。小电流电调不能超标使用。

四轴专用电调是什么意思?
因为四轴飞行要求,电调快速响应,而电调有快速响应和慢速响应的区别,所以四轴需要快速响应的电调。
其实大多数常见电调是可以编程的,能通过编程来设置响应速度。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专用一说。
电调编程什么意思?
首先要说明电调是有很多功能模式的,选择这个功能就是对电调编程。
编程的途径可以直接将电调连接至遥控接收机的油门输出通道(通常是3通道),按说明书,在遥控器上通过搬动摇杆进行设置,这个方法比较麻烦,但节约。另外,还可以通过厂家的编程卡来进行设置(需要单独购买),方法简单,无需接遥控器。
为了保险,一定要将购买的电调设置一致,否则容易难于控制。如:电调的启动模式不一样,那么有些都转很快了,有些还很慢,这就有问题了。
注:通过遥控器进行设置电调,一定要接上电机,因为说明书上说的“滴滴”类的声音,是通过电机发出来的。

网友(2020-08-15):
引用 网友A:
同时电调在四轴当中还充当了电压变化器的作用,将11.1v的电压变为5v为飞控板和遥控器供电。这句话对吗?怎 ...

有的电调有bec你不懂吗?四轴飞行器不一定要用四合一电调。

网友:
学习了,想知道现在电调的PWM信号是1MS-2MS还是0.5mS-2.5mS

网友(2020-05-15):
值得学习,感谢作者

网友:
搞了模型,就知道电机会发滴滴声了,电钻也有这声音

网友(2019-09-18):
萌新前来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挺好的教程

网友(2019-08-04):
新手入M,路过学习。

网友(2019-06-20):
嗯嗯,学习了,电机在这里也可以当作蜂鸣器使用
嗯嗯,学习了

网友A(2014-12-20):
同时电调在四轴当中还充当了电压变化器的作用,将11.1v的电压变为5v为飞控板和遥控器供电。这句话对吗?怎么就是电调飞控板和接收机供电了?不是转接板吗?

网友(2015-05-26):
引用 网友A:
同时电调在四轴当中还充当了电压变化器的作用,将11.1v的电压变为5v为飞控板和遥控器供电。这句话对吗?怎 ...

电调也担负着供5V电的重任,有些为了能得到更加稳定的5V电压就用了个转接板。

网友B(2015-08-03):
电机会发出滴滴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会发出滴滴声?

是啊 刚通电时会发出滴滴声

网友(2015-10-23):
复习了!!很久没有设置过了

网友:
嗯新手基础知识值得一看

网友(2016-01-10):
LZ   弱弱的问一句! 有木有 整机重量 和  电调A数的  配套 公式?

网友C:
“说明书上说的“滴滴”类的声音,是通过电机发出来的”,呃,表示怀疑,求解?如何发声的?

网友(2016-02-23):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上说的“滴滴”类的声音,是通过电机发出来的”,呃,表示怀疑,求解?如何发声的? ...

通电就会有声音响的

网友(2016-04-20):
引用 楼主:
是啊 刚通电时会发出滴滴声

是的 电机在这里也可以当作蜂鸣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