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自组电池的

楼主(2014-07-06):
(图片)

网友:
做电池的话,需要你自己了解一些电路的基本知识,电路的串联,并联;电芯,确实有档次之分,可是我们买到手的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芯A芯吗?提到的保护板是必须有的,他与每节电池是串联的关系,最后把他们并到总电路中,还有的就是一个平衡头的问题,这个不要接错引出一根正极就好了,还有就是电池之间的绝缘一定做好,,,,,,,最后就是外包装了,要考虑到是否阻燃,耐磨损冲击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