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穷人OSD入门介绍

楼主(2014-07-08):
  1      Remzibi OSD 快速入门说明书 V1.0      首先,恭喜你买到了一款极具性价比且功能强大的 OSD 系统. 尽管,当您拿到这款产品的时候,我们已  经进行了所有部件的连接,并进行上电搜星测试,为了能让您拿到后尽快融入到你的飞行系统当中,我们还是  位大家提供此快速入门说明,让您更加轻松的使用此 OSD 系统.      此系统是目前性价比最好的一款多功能的 OSD 系统,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款完全开源的 OSD 系统,这意味  着,OSD 的所有功能,对用户是免费开放的,用户可以使用串口线,搭配专用的调试软件进行各类数据的调整.   并随时进行新固件的升级.以及字体的更换.      当您拿到OSD系统后,一定不要急于上电,务必仔细阅读此说明书,搞清楚各连线的功能和电压要求以后,再进  行相关接头的连接工作.      首先,需要安装 专用的调试软件以及串口驱动程序,   从这里下载:   http://www.mxzdy.com/info/soft/mxzdy.com_1355280644.zip   里面包含了调试软件以及汉化文件,以及 OSD 固件等.      连接图: 请按照图示正确连接所有连线

操作步骤:   1. 安装软件,并进行汉化操作.   默认安装即可.安装后,将汉化文件拷贝至安装目录覆盖.   2. 安装串口驱动程序.   先安装驱动,然后插入串口适配器,观察计算机硬件管理是否成功.   我的电脑=>右键=>设备管理=>端口   如果当你插入串口适配器后,会多出一个端口,即已经正常安装.   如果出现感叹号,即没有成功安装驱动,端口可能无法正常运行,需要重新安装

  3. 打开调试程序,切换语言至简体中文
  4. 点击左下角的 通信信息 按钮
5. 点击窗口中的串行线设置      特别提醒:   进行串口操作的时候,因为需要使用电脑的 USB 提供电源,所以,请务必认真仔细正确连接  串口适配器的线缆,如使用不当,很可能 OSD 烧毁主板或者导致笔记本电脑的损毁.:   连接前,建议客户断掉附带的电源模块连线.      将串口线的 4 根线,除黑线外,分别连接到主板 GPS 端口,然后按住主板上面的开关不要松开,  接入黑色线.此时观察电视屏幕,如果出现整屏连续的字符串,即成功进入编程模式:      黑色线: GND   红色线: 正极 5V   绿色线: RX   白色线: TX
6. 当屏幕上面出现整屏的字符串后,点击开始测试,如果状态出现版本信息,即连接成功
至此,连接完成.      使用步骤的简单说明(因为使用上相对简单,这里不做详细说明)      1. 在主窗口中,可以任意拖动需要显示的信息至你所需要的位置上,并且可以任意关闭所  正在显示的内容.   2. 工具栏内有字符编辑器,用户可以自己定制自己的字符,包括中文.   3. 调试完成后,点击另存为成自己的独立 bin 文件,方便日后调用修改.   4. 所有完成后,点击通讯信息按钮,点击上传程序到 OSD.此时会看到上传进度信息.如需  上传自定义字体,需选中上传所选字体即可.

网友A(2016-02-18):
串口适配器需要另外购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适配器需要另外购买吗?

需要 普通的就行 或者一起买

网友A:
谢谢回复,串口适配器哪有卖的,能给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串口适配器哪有卖的,能给链接吗?

就是普通的usb转TTL刷机小板淘宝很多

网友:
谢谢,从淘宝上买了。

网友A: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的穷人OSD接上摄像头和图传后,显示屏的图像没有OSD数据叠加,把摄像头拔掉后,数据又出现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如何调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的穷人OSD接上摄像头和图传后,显示屏的图像没有OSD数据叠加,把摄像头拔掉后,数据又 ...

这种情况,都是因为OSD的制式和摄象设备的制式不相同引起的,
一般我们OSD都是设置为PAL制。所以你的摄象设备也要设置为PAL(或者把OSD设置为NTSC)。否侧就会出现看不到数据或数据跑出屏幕的现象。

网友:
谢谢回复,问题解决了,是摄像头的问题,我重新买了一个摄像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