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穷人”remzibi OSD 制作全过程【图片教程】

楼主(2014-07-09):
首先感谢remzibi OSD作者设计出这么优秀的OSD系统
DIY潜力巨大 用户可以自己设计设置显示字符和监测N种数据
感谢 【四会雄鹰航模】【蚁王】大力支持 感谢【蚁王制作的教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E0MjE3MDAw/v.swf\'

主要功能
- 纬度(格式DDMM.MMMM或DD.DDDDDD可以选择)
- 经度(格式DDMM.MMMM或DD.DDDDDD可以选择)
- 速度(公里/ m或/ H可以选择英里)
- 海拔(米或英尺)
- 回航方向(动画动画箭头或其他任何由用户定义)
- 回航到起飞点的距离(米或英尺)
- 卫星数量
- 视频电池电压(个别规模和校准)
- 主电池电压(个别规模和校准)
- 飞行计时器
- 计量单位(米/秒或英尺/秒)
- UTC时间
- UTC日期
- 远程器,ADC,atitude报警,(个别规模和校准)batterys电压- 32静态显示的独立图形字符的符号
,可配置
- 经过检测0可配置X秒的速度,显示海拔高度,距离,速度最大值,函数的可关闭
- 6 ADC通道使用任何额外的传感器,每个CA单独校准和报警设定,配合任何额外的传感器和模拟输出(
RSSI的,空气压力,电流传感器

按钮的功能:
- 保存位置(短按)(起飞点初始化 所有数据归零)
- 视频模式改变(NTSC或PAL)按住1秒左右按钮
- 按下并按住电源按钮,进行通信【刷机模式】

所需准备 连接线:

ISP下载线USB转串口线

下面请看图片说明

PCB电路板和电子元件

7456 焊接

ATMEGA16焊接

关于贴片的焊接方法 请 百度 视频“贴片焊接” 这里不在表述

下面介绍下烧芯片
程序烧写软件使用下载器自带软件就可以
下面使用智峰软件:

首先链接ISP下载线与OSD的接口

然后打开智峰软件

熔丝位设置
选择编辑器及接口、选择芯片

按图下图设置好熔丝位,点击下面的低位值写入和加密值写入(在软件下对话栏会显示写入状态)OK再进行下一步

烧写falsh区的BOOTLOAD文件:(Boot Loader程序是实现IAP功能,MCU可以灵活运行常驻falsh区的引导加载程序,它的应用可以能过通过一个通信接口,采用某种协议正确的接收数据,实现对用户程序的在线编辑更新)。首先点击软件上的 调入falsh在芯片程序文件夹选择相应文件然后点击右下角自动,烧写BOOTLOAD文件(在软件下对话栏会显示状态)OK再进行下一步。

烧写刷机文件:还是点击软件的 调入falsh在刷机文件夹选择相应文件然后点击右下角自动,烧写刷机文件

用户程序的编辑更新:(应用remzibi’s osd 配置软件 可以过usb串口线来自行编辑更新OSD控制相关项目,用户可以灵活应用这个软件来配置)下面做个简单的应用步骤:
1、下载安装remzibi’s osd 配置软件,在群里共享文件夹下载汉化软件,将解压文件复制到你所安装软件语言目录下

硬件连接:将USB串口线 RXD
TXD
END
OSD控制板链接(gps接口的RXD
TXD
END),另一端出入电脑接口,然后按着OSD板的按键打开OSD板的控制电源

3、
打开remzibi’s osd 配置软件

点击软件左上角文件中的导入BIN 文件选择你想用的文件(也可以用自己编辑的BIN 文件)

1、
点击软件左下通讯信息出现对话框(包括串行线的设置  包括编程模式说明、上传程序字体 配置ADC)选择好你所使用COM端口,点击左上角链接可以查看链接状态链接好端口然后选择编程线缆类型点击开始测试可以查看链接状态链接OK 可以进行下一步。

点击上传程序字体选择你所需用所选字体安下图勾选然后点击上传OSD(需要几分钟写入你所选BIN文件及所用字体文件)

点击配置ADC(包括ADC的基本设置、高级设置)点击测试poling可以测试ADC当前值,在高级设置可以配置所需项目,然后点击编程OSD写入当前配置

GPS配置:
配置好参数点击左下角保存

1、
断开OSD控制板电源 拔下串口线,链接好你的设备再次上电。
以上基本的操作完成 OSD控制板就可以工作
您可以运用这个软件灵活编辑,您也可以享受到DIY的乐趣。

分享一下网友DIY的OSD显示界面

网友(2018-09-05):
哪里有散件卖?

网友:
哪里有散件啊~~~~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2016-10-26):
有散件的卖?求连接

网友:
楼主rpm1是干嘛用的?

网友A(2014-07-09):
这个资料好多人转载 都重复了,感谢你原版本转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好多人转载 都重复了,感谢你原版本转载

汗,那"an追求"也重复转了?osd的资料比较少比较容易撞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汗,那"an追求"也重复转了?osd的资料比较少比较容易撞车

嗯,现在这个的版本比较多,你们转载的也就我们做的几个教程 。这个板子是比较早的板子 了。其实我自己发的比较全了 你们可以搜索网站

网友(2014-09-17):
同求,有没有散件卖??

网友(2015-03-14):
引用 网友A:
嗯,现在这个的版本比较多,你们转载的也就我们做的几个教程 。这个板子是比较早的板子 了。其实我自己发 ...

哥们,有没有原理图分享一下

网友(2015-04-24):
哪里有下载地址啊

网友(2015-12-04):
本周 任务已完成

网友:
又是一个好帖子,收藏

网友:
即便是老教程也相当不错,有启发,好!

网友:
又看见多年前跟做的osd

网友(2016-10-18):
这个有木有pcb或者打板文件啊

网友:
有没有散件啊~~~~

网友:
顶起,下载地址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