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制作调试视频教程

楼主(2014-07-09):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M3NDI3OTI4/v.swf\'

网友:
好 我怎么没找到呢

网友(2014-09-07):
支持一下好啊

网友(2015-06-03):
LZ 是山东华硕吗
建议 一般焊接PCB的时候,要先焊接阻容件,最后在把IC芯片焊上!(这可以避免PCB焊接过程中导致的损坏,不用花台多的时间去拆芯片了,)
IC芯片只要不是BGA封装的,都可以使用刀头烙铁进行拖焊,(包括QFN封装都可以)!
拖焊— 就是一次性加锡 到IC的引脚上 一边加锡一边顺着IC把多余的锡往下拖动 让锡自然流出即可,这样出来的锡点更饱满 美观 甚至和SMT工艺部分上下~~
还是赞一下 LZ给初学者的教程~~

网友(2020-09-25):
没有找到链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