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维修

楼主(2014-07-14):
这个大家可能都会,不想看的就别看了,这只是我闲来无事,乱发的

今天搞到一个4s电池,里面的一片电芯没电了,但没有怀孕,怎么就没电了呢,呵呵,不管了,拆了当3s电
4s的电压只剩11.8v,我的天啊,没有怀孕啊,电路也没问题啊!谁能告诉我是为什么?
剖皮
我的天啊,竟有2片钢板

看看电路,也没有什么问题
画一下电路图,确定第4片的位置,得知第4片电芯就是连接正极的那一片
去线,再检查拆的这片电芯是否正确,我呢,我对了
将没用的电芯扯出来,钢板也扯出来
包上仿碳纤纸
平衡头那一边直接用剪刀剪掉
over!

网友:
把坏电芯拆了

网友A:
就这小事也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小事也发帖?

就是因为这是屁事开头才会说一堆废话

网友:
佩服你的勇气,我的电池但凡坏了一律扔掉,手艺不行不敢乱来。。。。

网友:
注意安全,小心短路熔一切,那不是钢片吧,应该是铝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