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多轴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4-07-25):
  新人玩四周,想做一个穿越四轴,高手们推荐一下机身和相应的配置可以不,控用d7e改装后的8通版行吗,高手们请推荐。

网友A:
控应该没问题,穿越是上全套还是穿越机架不要FP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应该没问题,穿越是上全套还是穿越机架不要FPV的??

全套滴,,看ft里面有迷你六轴穿越,,大爱,可惜没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套滴,,看ft里面有迷你六轴穿越,,大爱,可惜没图纸

你还打算自己做架子??穿越的架子一般都是碳板的,再差也是玻纤的,最好买个山寨的就可以了,一般300一下的穿越都是用飓风和银燕电机2206-1806,好盈或银燕10-12A电调,6寸桨,飞控MWC,naza无GPS版,CC3D,摄像头索尼的,或者808,鹰眼,行车记录仪都可以,不需要电调,还有OSD看飞控配,图传5.8G 200的就够了,蘑菇天线,电池1500或者2200,20C就够了,显示屏就随便了,穿越距离不远要不要雪花的都无所谓,有钱也可以上视频眼镜,自己DIY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