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FPV制作过程多图 已经全部更新完

楼主(2014-07-27):
第一次FPV飞机已经完成现在开始整理发帖过程曲折多次修改有不足之处请指教
   第一部分载机篇;
      所需材料 瑞飞机头一个+机翼我是用俩副赛斯纳机翼+鱼竿一个+机翼加强碳棒两个
      根据天行者图纸制作现实机翼部分有改动 附图纸天行者(211.61K)

    机翼先加长切下了24CM的机翼一段连接一起  用一根棍子辅助连接

另一半同样方法 然后用热融胶粘合

接着用烙铁对碳杆槽进行扩大  够熏人的
加上碳杆 埋好舵机 机翼完成( 注意不要用泡沫胶 一开始我用泡沫胶发现会腐蚀泡沫并且不牢固用热熔胶飞机全部都是用热熔胶粘合的)
假组

------------------------------------------------------------------------------------------------------------------------------------------------------------
用剩下的机翼 磨平做尾翼 垂尾   漫天泡沫飞啊
用鱼竿的第2 。3段做尾杆 注意第3段在前 第2在后面 热熔胶粘合
看我变长了O(∩_∩)O哈哈~
再来加上两个横杆加固

注;两个鱼竿之间先不要粘住好方便后面的调节
加上舵机霸气侧漏
------------------------------------------------------------------------------------------------------------------------------------------------------------
机身首先要进行一部分的切割 (这两张图片借用其他帖子上面的当时我忘记拍了)

再来还要开两个天窗 透透气哈O(∩_∩)O哈哈~
切割( 要勤换刀片不要舍不得不然你会后悔的)切下来的泡沫不用抛弃后面还有用

假组一下\(^o^)/~

接下来机身的粘合 (压啊压)
(绑啊绑)
再加是天窗和棍子
-----------------------------------------------------------------------------------------------------------------------------------------------------------
上设备 DYS BE 2212-1000KV九寸浆
XXD30A
4000MA3S电池一块
电机固定先用一块木板用热熔胶固定到机身再把电机固定在木板这个时候要用AB胶
千千万不要用热熔胶直接固定电机 千千万万不要
完成图
组装
加装起落架
电池用底部魔术带固定

----------------------------------------------------
添加试飞视频

                                                                                                    ==============================================================================
    第二部分遥控器及增程篇
遥控器用服役已久的天6C (苦逼不能混控只能飞固定翼了)
增程不是非凡也不是切糕是在网上订做的433模块 原装天线无碍遥控距离在3公里左右加增益天线会更远
       七通道接收机 刚好第七通道空闲就用来个行车记录仪供电
       一体控

      供电采用遥控发射共电的方法(图为降压模块和接电孔)
      效果图 忘记多大电池了 可以供电30分钟左右
顺便焊了根电池延长线  弱弱的焊功
==============================================================================

插曲(接收机大改造)
一不小心把接收机的SMA接头弄断了跑到外面电视机维修店手机店都没有没办法只好减断改造了
  SMA焊脚断了
先用锔子锯断
拔出内芯
适装一下大概要切多少
开始切
组装
焊接完工

楼主:
        第三部分图传穷人OSD篇
图传我用的是罗美1.2G接受加柏通1.2G800MW发射
最远距离频道:柏通发射机7,罗美接收机4,为1200MHZ频率
附 罗美工作频率: CH1/CH5: 1080/1010MHz CH2/CH6: 1120/1040MHz CH3/CH7: 1160/1240MHz CH4/CH8: 1200/1280MHz
     柏通官方资料高峰 GF-T312X 说明书(简).pdf(4.35M)
发射用扎带固定在飞机上  不要用热熔胶
(柏通+罗美是及具性价比又拥有高性能的组合套装新手玩1.2G的话可以选择)
------------------------------------------------------------------------------------------------------------------------------------------------------------
图传摄像头用的是带AV输出的 联咏NT96650一机俩用  效果还可以这个帖子绝大部分的图片是用它拍的航拍视频也是
固定方法用两段鱼竿作为支架 再用小的透明胶绑上  这个摄像头不好固定而且内存卡是在下面的所以只能用这种方法了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方法
摄像头内置电池太小只能用两三分钟 所以要供电 左边是电源线 右边是信号输出线

-----------------------------------------------------------------------------------------------------------------------------------------------------------
穷人OSD是狼送的 首先要恭喜狼和汉邦电子
一样先附穷人OSD的软件及文件
穷人OSD(13.67M)
说一下接线一开始看不懂问了汉邦电子 才知道相信大多数新手也不知道吧 这个新手看哦老鸟勿喷                                                   看不懂是在右上方的视频输入和输出吧 从上到下第一个接摄像头地线 第二个接摄像头信号线 第三个接图传地线 第四个接图传信号线
  先接线测试
固定 切一块双面胶 视频器脚部的
贴上
将OSD固定到飞机侧壁 (注意因为OSD工作时会发热还要用纤维胶固定)
GPS固定‘
OSD 图传用共电方式
魔术帖一边固定飞机上
就可以固定电池
看一下布线 乱

------------------------------------------------------------------------------------------------------------------------------------------------------------         第四部分;一体化显示屏的制作
显示器是最让我头疼的 共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 脖挂式

结果失败 一.是在阳光下看不清  二.是妨碍遥控器的操纵  三.不好看 容易被别人白眼
SO制作过程不发了 其实也很简单的
=============================================================================
  版本二 遮光屏式
首先遮光屏的制作 材料够大的瓦楞纸 喷漆一瓶
剪切 (先不要急着粘上喷好再粘效果好)

开喷 (多次均匀少量的喷效果好)
配好粘上
接着配外面 (不喷也可以 喷了好看O(∩_∩)O哈哈~)
晾干
干了里面四周加热熔胶 加固一下

旁上加纤维胶装饰
遮光屏完工
==============================================================================
接下来是显示屏大改造
要接怎么多的东西和线 线剪断又心疼舍不得就全部塞显示器里面
开盖
先扒开一点再撬 不要硬掰
开盖
看了里面感叹好坑

拔开接头
开始布线 (用热熔胶固定)
再来将T插安在旁边
铅笔做记号用烙 铁  (最好带个口罩干吧)

小刀切平

热熔胶固定T插
放线盖盖子
加罗美接受

后面用魔术带固定电池
整理线
最后加上遮光屏 大功告成

到此FPV制作四大部分完成 欢迎各位的点评  看了要顶哦

换电机小炸已修复  原因电机 过载  http://www.moz8.com/thread-3130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网友B:
厉害 全泡沫 那得多烦   泡沫满天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 全泡沫 那得多烦   泡沫满天飞

磨的我是 魂飘魄散啊 还被别人骂的半死唉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的我是 魂飘魄散啊 还被别人骂的半死唉唉

不好清理  到处飞

楼主:
加上霸气三脚架

楼主:
占楼续编   不明飞物篇 呵呵(^_^)
看图 不明飞物被记录 一瞬间精彩
看清楚是什么了吗  苍蝇?
最坑爹的一次编辑 网络升级没电脑用手机各种坑 说多了都是泪 最后一天了 希望有个好成绩

楼主:
求指教 求回复

网友C:
最远能飞多少公里。。有无OSD录像。。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远能飞多少公里。。有无OSD录像。。

       学习了。。。。

无阻挡物五公里左右 没有飞控有加穷人osd没加dv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帮顶

网友C:
一般单边10公里。。总30-40公里。。正学习咋飞20公里来回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单边10公里。。总30-40公里。。正学习咋飞20公里来回60.。。

这得用多大电池啊 10000MA?

网友B:
定制的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的很贵吧

便宜一百多 500mW的 买不起切糕就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一百多 500mW的 买不起切糕就用这个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远能飞多少公里。。有无OSD录像。。

       学习了。。。。

已更新OSD可以看一下

网友E:
机头也是自己做磨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头也是自己做磨出的?

是前段时间积分商城换的

网友F:
楼主能给个433的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给个433的地址吗

加Q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Q聊吧

我的QQ是704478068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是1.2g的图传到底对2.4g的接收有没有多大的影响啊.

遥控是433的不是2.4G的

网友H:
顶了,有礼送没?

网友I:
还是没看懂啊。有点乱……
       1、载机——不用说就是载重大,够稳当,易操控的电动固定翼航模飞机。
       2、遥控器——遥控器,加增程设备,加飞控器。
       3、图形传输设备——摄像头,图像发射器,图像接收器,图像显示器。
       4、???????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没看懂啊。有点乱……
       1、载机——不用说就是载重大,够稳当,易操控的电动固定翼航模飞机。

4就是图像接收器,图像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继续加油!帮顶

O(∩_∩)O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了,有礼送没?

没O(∩_∩)O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交流贴,继续努力发好帖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手工不错

谢谢啦

网友(2014-10-15):
请问楼主433是在哪买的 有链接吗

网友I:
真不敢恭维那些不堪入目的‘做工’,但飞成拍成这才是目的,达到目的就是好猫咪……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不敢恭维那些不堪入目的‘做工’,但飞成拍成这才是目的,达到目的就是好猫咪…… ...

( ⊙ o ⊙ )啊! 第一次 嘿嘿

网友(2014-11-20):
记录仪和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