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卡斯特】发个详细的D板3P制作帖。让大家感觉3P的魅力...

楼主(2014-08-01):
这两天把服役了差不多上百起落的YAK55炸了。因此诞生了现在的CLIK。反正放假有时间,就把做的过程也拍了下来。和大家分享。 如果有什么不当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请大家指出。 好了,还是以前一样,
报一下配置:
朗宇2204 KV1800,
gws8043,
银燕5gX2,
银燕9GX1,
电池是杂牌2S 500MAH。
起飞重量140G左右。

首先,我们得要有板材。我用的是已经切割完成的白板机。免得又要自己切割,麻烦。
另外,我们也要有加强用的碳杆和碳片。这里面分别是:1MM碳杆X4,1.5MM碳杆X2,3MM碳片X2。
另外,我们也要有加强用的碳杆和碳片。这里面分别是:1MM碳杆X4,1.5MM碳杆X2,3MM碳片X2。
还要有附件,我用的是成品附件,建议直接买成品,成品可以更轻,更精确。反正价格不贵的。
还要有附件,我用的是成品附件,建议直接买成品,成品可以更轻,更精确。反正价格不贵的。
其次,还要有一把顺手的工具。
其次,还要有一把顺手的工具。
如图,分别是:环氧胶水,UHU泡沫胶,马克笔,装机用的亚力克卡板,尺子,轻粉。
如图,分别是:环氧胶水,UHU泡沫胶,马克笔,装机用的亚力克卡板,尺子,轻粉。
先用KT板刮几下机翼的边缘,可以充分除去灰尘,也可以用纸巾。
先用KT板刮几下机翼的边缘,可以充分除去灰尘,也可以用纸巾。
用刀把主翼两侧突起的部分切掉,因为碳片要从这里嵌入。
用刀把主翼两侧突起的部分切掉,因为碳片要从这里嵌入。
如图。
如图。
就像这样,可以先不切断。
就像这样,可以先不切断。
如图,另一边也是这样。
如图,另一边也是这样。
边缘也可以用纸巾擦拭灰尘。因为灰尘会令胶水粘合度下降。
边缘也可以用纸巾擦拭灰尘。因为灰尘会令胶水粘合度下降。
除了板材要擦,碳片也不要忘记哦。
除了板材要擦,碳片也不要忘记哦。
好了,现在可以把碳片嵌入机翼前缘。用手捏好合适的长度。然后剪断。
好了,现在可以把碳片嵌入机翼前缘。用手捏好合适的长度。然后剪断。
就像这样。
就像这样。
现在可以涂上泡沫胶。注意,泡沫胶涂上薄薄的一片就可以了。等待胶水可以不粘手后。就可以把它们粘起来了
现在可以涂上泡沫胶。注意,泡沫胶涂上薄薄的一片就可以了。等待胶水可以不粘手后。就可以把它们粘起来了
胶水尽量薄和均匀。
胶水尽量薄和均匀。
好了,可以粘起来了。先粘一边,用胶带固定好,再弄另一边。防止碳片恢复原状
好了,可以粘起来了。先粘一边,用胶带固定好,再弄另一边。防止碳片恢复原状
做个记号,免得一会儿放歪。
做个记号,免得一会儿放歪。
涂上泡沫胶。等待胶水稍干。
涂上泡沫胶。等待胶水稍干。
粘起来。OK了!
粘起来。OK了!
机翼后缘和前缘一样的方法,选取合适的长度,剪断。
机翼后缘和前缘一样的方法,选取合适的长度,剪断。
粘合后的机翼。溢出的胶水等它干后用手搓开就可以了。
粘合后的机翼。溢出的胶水等它干后用手搓开就可以了。
如图。
如图。
特写。
特写。
然后到机身的粘合。也是这样,用纸巾擦开灰尘。
然后到机身的粘合。也是这样,用纸巾擦开灰尘。
这个也要。
这个也要。
好了,然后粘上泡沫胶,粘起来就可以了。来个完成后的样子吧。
好了,然后粘上泡沫胶,粘起来就可以了。来个完成后的样子吧。
NOW,也把上侧板粘好了。
NOW,也把上侧板粘好了。
来个照片。
来个照片。
从旧机拆下来的舵机,上面有很多环氧胶,用刀批掉太麻烦了,我用这个大工具,哈哈。
从旧机拆下来的舵机,上面有很多环氧胶,用刀批掉太麻烦了,我用这个大工具,哈哈。
打磨前的样子。
打磨前的样子。
打磨后的样子。
打磨后的样子。
注意,例如这样的AB胶是不能用的!会腐蚀板材!
注意,例如这样的AB胶是不能用的!会腐蚀板材!
应该用这样的胶水。白色的是轻粉,可以使胶体密度降低,减轻重量,还可以使胶水更快干。
应该用这样的胶水。白色的是轻粉,可以使胶体密度降低,减轻重量,还可以使胶水更快干。
在把胶水混合后,就可以撒上轻粉了,我的比例大约是3{胶水}:2{轻粉}
在把胶水混合后,就可以撒上轻粉了,我的比例大约是3{胶水}:2{轻粉}

网友:
3D机太灵活了之前做了一架操控不住秒炸 顶狼

网友:
3p机   顶个  支持狼 祝狼爽飞!

网友A:
噢  忘记了  这是转的贴

楼主:
这里上传两个视频,分别是切舵面的视频和绑螺旋桨的视频!

楼主:
至此,飞机已经完成了。这里就说一下我的几点心得吧。只是个人见解。
1:做3P,首先要考虑在室外飞还是在室内飞。如果在室外飞的话,我认为。刚性应该比重量更重要。就例如上面的CLICK,我可以只撑一边的斜撑,这样可以更轻,但因为我是在室外飞的,所以我把刚性放在第一位。就撑两边的斜撑了。
2:机身一定不能扭曲,借某人的话:如果一台3A的机身扭曲了,它还能飞的标准吗?
3:D板并不是高手的材料,EPP也不是新手的最佳选择。其实做一台3P。D板的成本和EPP的差不多。EPP的虽然耐炸一点点点点点。可它毕竟是比较软的,做动作却是没有D板干净利落。大家认为EPP的碳材料可以回收再用,其实不然。因为碳片碳杆上的502胶水要除去很麻烦。还可能弄出碳丝,导致身体瘙痒。
                                              其他的一时间想不出来。欢迎大家水贴。
感谢卡斯特的奉献!狼希望论坛的会员们能向卡斯特学习,制作这样优质的帖子奉献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  忘记了  这是转的贴

感谢卡斯特的制作,希望你也能做出这样优秀的帖子哈哈!给你一个任务帮狼找到卡斯特的qq和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卡斯特的制作,希望你也能做出这样优秀的帖子哈哈!给你一个任务帮狼找到卡斯特的qq和联系方式 ...

世界这么大  在哪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卡斯特的制作,希望你也能做出这样优秀的帖子哈哈!给你一个任务帮狼找到卡斯特的qq和联系方式 ...

帖子在哪个论坛转的  我明天去找

网友(点评):
在5imx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