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机架,越来越完美了

楼主(2014-08-03):
继上一个6轴机架后,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改进后又作了一些调整,同时收到乐天的电调,一并装机。

这次改进主要是将螺丝锁紧变成卡扣锁紧,重量增加100克,换了下底板,覆铜板腐蚀电路,安装更整洁,重量又增加100多克,伤不起啊,起飞重量达6.3KG了。

其他配置与以前的配置一样,换了乐天的多轴专用电调,测试用。

不多说,上图:

原来碳板的底板只有94克

有电路的底板217克,伤不起啊

把电调输出线焊好

来个特写

底板背面的动力线

把电调线焊到底板上,是不是很整洁了

按上飞控,比以前好多了,我喜欢

再来个特写

完成,扣好,一支机臂能翘起整个机身

收工,等试飞。

本次最大的改动就是锁紧方式换成卡扣式,同时把电调信号线通过覆铜板走线,共用一根地线,目前通电测试,6轴完全正常,期待试飞。

网友A:
好大一堆      土豪

网友:
外行看热闹,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一堆    土豪

6套电机电调

网友B(2014-09-22):
新手 弱弱的问下 为何要在底部加电路而且电路表面不覆油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 弱弱的问下 为何要在底部加电路而且电路表面不覆油漆?

向各个电调供电用的,测试用的,所以没有做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

谢谢。

网友D:
确实不错哦!不知道飞行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错哦!不知道飞行效果怎么样

有飞行视频。跟上一代一样的稳,只是没时间传。这里有飞行视频http://www.moz8.com/thread-30044-1-1.html

楼主:
现在要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http://www.moz8.com/thread-3195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 不错啊 !

现在要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http://www.moz8.com/thread-319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