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更新】999元DIY多轴详细教程(MWC及APM)

楼主(2014-08-05):
大家好,之前在百度Arduino吧更新多轴飞行器的教程,现在发现这里,就转过来了。

教程一直在更新中,新手向,老手可以忽略啦。

先晒一个自己打的的MWC板子,用的是nano,可以抛弃FTDI了。

也许你发现了,右边插得是最差的mpu6050,不过也是可以兼容GY86的,设计的是考虑到的。X宝自己在卖,第一批还剩个几个。

先占个楼,下午更新。

此外欢迎加入Arduino相关讨论群:316662178

讨论飞行器,平衡车,3D打印,CNC,arduino编程等。

楼主:
MWC基本有的功能是特技飞行,自动稳定,恒定高度,GPS定点,GPS回家,无头模式。
据说新版有16航点导航。。。。。。我没看见,⊙﹏⊙b汗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MWC的GPS功能没有APM强。特技飞行功能没有CC3D强。

最大的优点是:
1. 代码相对简洁,能够作为学习参考用途。
2. 便宜,方便DIY
3. 用起来相对傻瓜(只是相对)

缺点:
1. 自动驾驶能力拙计
2. 功能少了点
3. 相对业余

楼主:
16航点的问题在导航板中有相关代码,但是目前GUI上并没有如同apm那样的设置

楼主:
接下来直接说说飞控了。
飞控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闭源飞控像DJI的NAZA,零度智控,玉兔什么的。开源的飞控更多了,有KK,MWC,APM,PIXHAWK,Open Pilot系列,AutoQuad等等。

之前说了,因为是Arduino吧,为了符合宗旨,也为了更多吧友能够快点上手,我选择了MWC和APM。他们是基于Arduino平台的。相对来说,都已经很成熟。

先说说MWC。

MWC可能是最具DIY特色的开源飞控之一了。

最初它是由Arduino pro mini和Wii游戏机手柄的惯性模块组合成的。是由法国爱好者Alex开发的,后期由社区维护。

现在,主流的MWC高配置是:
1. Arduino MEGA2560或者328p
2. MPU6050加速度和陀螺仪
3. HMC5883L三轴电子罗盘
4. MS5611 双孔气压计

MEGA和328p的区别仅仅是IO多了些,接GPS不需要转接板,存储容量大些。
性能上基本是没区别的(烧固件mega快一些)

下图是一种10自由度(3轴加速度+3轴陀螺+3轴罗盘+一个气压)的传感模块,代号是GY86。你可以在X宝或者别的地方弄到手。可以很方便的和pro mini或者别的Arduino通过I2C连接,成为MWC飞控。
配合我的MWC基板,就能很好的与pro mini连接了

楼主:
就像这玩意儿

网友:
看懂了  安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这玩意儿

人才啊,学习了,多发点这样的帖子

网友(2014-11-30):
有详细的接线图和刷机教程吗?

网友:
没有详细教程啊

网友:
我也需要教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2-13):
楼主,你的长期更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