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制作 姊妹篇 炸机啦

楼主(2014-08-05):
之前的 2212 1400KV配七寸浆动力不够 苦逼只有2212的电机
结果冒风险手贱换成 九寸浆结果可想而知 电机过载 严重发热 空中电机掉了 (用AB胶粘的温度不是一般的高 烫手)

小炸一下  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只要避开哪个石头就好

好在螺旋桨没打到碳杆 不然后果很严重
AB胶先被高温熔化 成这样了 温度可想而知的高啊
  电机开苞
  烧线废了

修复
小炸 泡沫短4处问题不大  热熔胶伺候 十分钟搞定
换上 2212 1000KV加九寸浆

成功复活

网友:
顶,我觉得论坛的图可以设定得更大一点

网友A:
为什么不剪断10寸的桨呢?

网友B:
为了减重,起落架可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减重,起落架可去掉

起落架不重 之前没起落架机腹磨损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剪断10寸的桨呢?

怎么剪电机受得了吗

网友:
把10寸桨 剪成9寸桨的.....

网友:
电机得绕线了

网友:
撞石头上了

网友C:
解放电机,呵呵,看到好多热熔胶,,放久了要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放电机,呵呵,看到好多热熔胶,,放久了要小心了,,,,

上AB胶的

网友:
入魔必经之路

网友:
恭喜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