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伞形折叠结构的两种主要方式的分析

楼主(2014-08-07):
目前流行的伞形折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疆、零度等用的我称为导管式

如图

另一种是爱好者开发的一种折叠方式我称为管夹式

两种都是伞形折叠,如何区别哪种更好呢?

首先从碳管受力分析来看,导管式受力图

两个受力点比较近,相对碳管的末端受力较大,

另一种碳管末端受力则要小很多,
如图

这是因为杠杆原理。大疆如何解决碳管的末端应力集中呢?

大疆固定碳管的方式解决的,大疆在水平方向打孔,两边分别固定碳管,有2个好处,第一就是碳管不会转动,给电机一个3度的倾斜就会很精准,第二个好处就是解决应力不会过于向下面集中。

那么有的爱好者自制的导管式折叠方式,有没有解决这个应力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小载重飞行还好,如果起飞重量超过10公斤,我真的很担心碳管末端能否承受。有的朋友说加厚碳管就好了,但是多轴飞行器是能够多轻一克都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折叠后,导管式的碳管还露在外面,对于装载的箱子要大一大圈,你看大疆那个S1000和新出的S900和箱子就知道了,但是确定显得“专业”。
折叠后空间的问题有利有弊,像我喜欢把所有设备藏起来的人来说,中心板之间的位置越大越好,那么导管式的留出了更多的空间。所以管夹式的占用了下中心板的位置,如果4轴折叠起来会非常小,轿车的尾箱放了多轴后还可以放很多东西。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啊。

第三就是制造成本了,因为多轴的件基本用铝合金制作,材料决定了加工方式的限制,所以,导管式的加工成本要高很多,贵就贵在做那个导管太贵了,而管夹式的结构简单,一套4个件,其中一个件在万能的淘宝可以买到,另外只加工3个件,3个件成本就在100左右,整体下来一套120左右,如果批量大还会更便宜一些,导管式的我看淘宝最便宜单卖的也要178一套。

至于锁扣方式不在今天的讨论之列。

我来个抛砖引玉,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的,不同想法的,尽管说,但不得进行人身攻击,否则我也会骂娘。

网友A:
不用复杂工艺增加成本,怎么获取更多利润,管夹便宜是便宜,你考虑装起来用的时间么,筒子的塞进去碳管紧个螺丝就行了,工人的工时也是成本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复杂工艺增加成本,怎么获取更多利润,管夹便宜是便宜,你考虑装起来用的时间么,筒子的塞进去碳管紧个 ...

句句珠玑。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最近也想画个零度高一的图纸,奈何折叠部位头疼,楼主分析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