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4-08-10):
我刚刚入手一台330,APM的飞控。。。现在在做调试,但是在地面的时候就是打转,起飞起来就是打转。。。现在应该怎么办。。。。

网友:
操控的信心不足,需要加强训练!在平衡的基础上稍微飞高一点试试,另外看看遥控器的微调是不是归零了

网友:
没有用过APM 爱莫能助了

网友:
是固定翼还是多轴?多轴的话应该是罗盘没有校准好或者电机安装反了,固定翼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