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好盈电调刷blheli程序

楼主(2014-08-18):
所需材料。
刷blheli程序:arduino nano一块。
USB公头转miniUSB公头线一根。
好赢电调一块(型号不限)其实只要是用c8051f330单片机的电调都行。
现在blheli出了11.2.0.7版本的程序,但不支持好盈12a了。
目前只有11.2.0.1支持好盈12a可以改小机的无刷。

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IyaTl 密码:5bj4

淘宝上arduino nano。30一块也不贵。在网盘链接处下载驱动后安装就行。其实论坛上都有教程。我是指出其中错误并加以整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190&highlight=blheli

这是我最开始看的教程,其中电调和nano连接的线错了,稍后会指出。

刷电调主要过程
1 把arduino nano驱动安装到电脑上。
2 和程序连接
3 连接电调
4 刷程序
5 改参数
然后就刷完了。。。于是电调就能支持1s了,可以改小机的无刷了。

第一步不是这贴的事。。锑度一下安装 arduino nano教程一堆不过在电脑上安装nano驱动要安两次。就是安装完之后电脑不会识别,再安装一次就好。

关于安装nano驱动的别问我。。装完多长时间了。。我也忘了。

安装完nano驱动后,把BLHeli-Setup11.2.0.1这个压缩包解压缩。然后双击点开BLHeliSetup.exe。会是这样(图一)
然后在interface中选中第二个以及options中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就会出现那个进度框。和 Serial Interface/Boxes(图二三)
单击 Serial Interface/Boxes
会出现这个(图四)。然后点 make arduino nano sitck。(左下角的com口选你安装nano驱动时的com口,我的是com4也可能是其他的)
这时请确保arduino nano连上了电脑。然后选16那个,打开(图五)
然后板子上的绿灯应该会狂闪两秒,然后出现成功的提示(图六) 新版的11.2.0.7提示内容不一样,但点ok就行。

于是nano和电脑就连好了。如果连不上可能是com口不对。我用的是com4才能连上,应该和安装nano驱动时选的com口一致。
接着就是连电调。电调上的焊点参考这个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190&extra=&page=1
这个教程中电调上的接线是对的,nano板子的接线不对。

例子是好赢40a 白圈是C2D 红圈是C2CK 黑圈是GND(地线)黑色直接连电调bec输出的负极就行。(图七)
这个图是好赢12a的。从左往右四个焊点分别是gnd 空 c2ck c2d(图八)。
论坛上那个教程贴就是在nano这里错的。arduino nano的D2脚是C2D。D3~D10是C2CK。gnd就是gnd。。。所以在接线时电调和pro mini对应接上就行。gnd接gnd。白圈接d2。红圈接d3~d10任意一个就行。然后电调上电(就是接电池)。点Connect。(图九)
然后再点一下check。如果连好了就会出现有一个电调上有一堆字符。Unflashed ESC如果是没刷的电调会出现差不多这个字符,不是我图里的。
我图里的是刷完程序的电调连上会显示你上次刷的是哪个程序。 (图十)
然后点flash blheli。选择你的电调型号。和类型(main是直升机主电机tail是尾电机multi是多轴/固定翼也用这个)版本选11.2就行(图十一 十二 十三)。
选好了点ok,一直点下去。出现最后一张图之后就是刷完了。(图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然后会还出一个对话框,是问你接着连不连电调改参数的。点yes就是改,点no直接退出,就刷完了。如果你用的是天地飞控的话按(图十八)改下ppm最高点和最低点,可以让油门更细腻。。。

教程到此结束。。。对于其他选项意思可以自己查字典 。。

blheli程序设置选项解说送上

1.       Closed loop P gain: PID 中的P增益。P * Diff 就是你收敛速度,越高电机响应越快,但是负载也会增大。
2.       Closed loop I gain: PID中的I 增益。 控制你锁定转速的精度,I越高越精确,太高会造成电机震动。
3.       Closed loop mode:
        a.       HiRange: 最高达20RPM
        b.      MiddleRange: 10RPM
        c.       LowRange: 5RPM

Low Voltage Limiter —电池电压低门限
Governor Mode —定速模式(四种模式)
Tx遥控器油门曲线控制定速值。只要油门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就保持相应的定速.这种模式不能像普通电调那样设置斜上升的油门曲线,否则电调根据油门的变化不断地修正定速,会有很明显的操作延迟感觉
Arm:每次飞机启动时读取一次遥控器油门值,这个值用于后续飞行的定速值(油门曲线对主电机不再起作用,但是注意,油门曲线对尾电机起作用,所以通过设置合适的V型曲线可以帮助三轴加强锁尾)
Setup:用Gorvernor Setup Targe项所设置的值作为定速值(类似于Arm模式,但是不需要每次通电都设一次定速值. 同样,油门曲线对主电机不再起作用,但是注意,油门曲线对尾电机起作用,所以通过设置合适的V型曲线可以帮助三轴加强锁尾)
Off:关闭定速功能,将电调当成普通电调使用
Governor P-Gain —定速P增益            调整定速软硬
Governor I-Gain —定速I增益             调整定速软硬
Governor Range —调速范围
Governor Target RPM—定速模式的期望定速值
*************************************************************************************************************
Startup Power — 启动功率
Startup RPM —启动瞬间电机的转速
Startup Acceleration — 启动至定速所需时间
这三个值共同决定了启动瞬间电机行为。 如果启动有困难,适当加大Startup Power,如果电机转后易被卡住而停转,可以加大Startup RPM
Startup Method —启动方法
Throttle Change Rate —油门变化率
Motor / Gear Setup —电机/齿轮设置
*************************************************************************************************************
Moter Direction —电机转动方向
Demag Compensation —      ????? 补偿
PWM Frequency —无刷电机PWM开关频率    Low8-12Khz, High20-25Khz
Damping Force —强制减震力
Motor Timing —电机调速
*************************************************************************************************************
Input Polarity —信号线相位,对于Mcpx/FBl100,从电机端取信号,选择Positive;如果从MCU输出或者电机MOS输入端取信号,选择Negative。对于华xx机型, 从电机端取信号,选择Negative;如果从MCU输出或者电机MOS输入端取信号,选择Positive
PWM Min Throttle —最小油门PWM开关频率
PWM Max Throttle —最大油门PWM开关频率
Beep Strength —蜂鸣声强度
Beacon Strength —信号灯强度
Beacon Delay —信号灯延迟

Motor Timing  电机进角

网友(2020-05-15):
感谢作者无私奉献

网友(2019-12-14):
刚开始学习,一知半解,谢谢版主分享

网友(2019-08-03):
好帖好帖,手上正好uno的板子,是不是对应d2,d3这些个映射接口一样好使啊?楼主求救。

网友(2019-05-03):
为什么要刷电调呢

网友(2019-02-19):
这个教程非常好, 谢谢了

网友(2014-08-18):
虽然不懂  但是顶个

网友:
刷blheli程序感觉很复杂的样子啊

网友A(2014-09-20):
好贴,顶上。请教楼主:我的是银燕4合1电调,但是里面是4个分别独立的电调,都是一样做在一块电路板上,用的是SIL F330芯片(20脚方形排列,百度不到该IC的PSF,不知道是什么IC),不知道这个ic是不是和C8051F330一样的单片机?能不能刷blheli程序?我新用的飞控是“X6”。厂家说:银燕电调与X6不很适合,因此,我就想刷成blheli,可以吗?请指教,谢谢!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顶上。请教楼主:我的是银燕4合1电调,但是里面是4个分别独立的电调,都是一样做在一块电路板上,用 ...

这个不知道。只要mos的排列方式和好盈20a一样就可以刷好赢20a的程序。

网友(2015-05-26):
这个技术含量太高

网友:
准备刷下,资料先收藏。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你给的网盘地址资料怎么变成以色列招标材料了

网友(2015-10-25):
哪里有新版本下载呢

网友B:
等级不够,只能看文字,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级不够,只能看文字,看不到图?

图在后面。。。

网友(2016-02-08):
请问版主刷bl程序有什么优势?

网友(2018-06-03):
楼主您好,可以加一下qq教一下我吗?qq2792781609

网友:
新人看不懂,支持一下